换了笔记本,串口怎么就不能通信?

楼主(2007-07-19):
我用VC做了个串口通信程序,用MSCOMM控件,在台式电脑上和PLC通讯没有问题,但在笔记本上经过232/USB转换器后不能通信(端口设置没有问题),奇怪的是用PLC的编程软件却可以通信。是不是程序里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望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由笔记本向PLC发送数据可以,转换器用的是ut880

楼主:
换个usb转串口,发送接收数据都可以。
PLC编程软件可以读写数据,而我编的程序不可以读数据,我想应该是底层驱动的问题,看来得好好学习啦!

网友A:
需要注册MSCOMM控件

网友A:
需要组成MSCOMM控件

网友B:
同上,你可能没有注册MSCOMM控件

楼主:
不是的,我换了个USB转换器就可以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什么时候自己能写驱动就好了。努力!

网友C(2008-07-18):
是USB芯片问题好些吗,  pl2302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