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容量如何选择?

楼主(2007-07-19):
请问如果三相电源的容量为1200A,那零线的容量该如何选择呢?

是不是要看这之中220V负载的容量呢?

网友A:
一般按相线截面积的50%选,能大不能小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但如果都是220V负载的话就要考虑加大

网友C:
对,很对,,举个例子吧,四线电缆,25MM的.零线应该是16MM吧,对不?

楼主:
可是一般我都直考虑220V的负载
就拿这个1200A的来说,我零线只给50A的
也用的很好啊

网友D:
220v容量小,380V漏电流小.

网友A:
 骡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0 21:02:00
    可是一般我都直考虑220V的负载
就拿这个1200A的来说,我零线只给50A的
也用的很好啊

电力安全不允许
如果相线对零线短路,首先零线烧断
零线断大家都听说过会有什么后果
轻则大面积烧坏电器,重则人命关天

网友E:
  取决于三相负载的均衡程度。
  一般来说零线要比相线的承载能力和抗拉强度强。

网友F(2009-07-30):
可以参考电缆上的零线,一半都在50%以上。

网友G:
按相线截面积的50%选,没问题

网友H:
三相电源的容量为1200A是什么意思?

三相四线电缆零线有标准,实际要看现场状况,看负载状况。理论值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