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一个油泵电机过载的问题

楼主(2007-07-19):
请教一个很傻的问题:
现有一台415V的油泵电机(印度的标准)额定电流是39.4A
在国内试验时只能接380V,用表打电流超过了额定值很多,结果就认为过载
这个时候过载是正常的吗?

网友A:
用变频嘛,不就好了

楼主:
一个油泵电机就用变频器
好奢侈呀

网友B:
正常,能量守恒;

网友A:
呵呵.我就想不通,你们公司为何要买种不服国情的东西.415v的用380v电压电流肯定大嘛!不过你看看那电机是什么等级的,温度最多能达多少>?如果没有超出额定值,就可以用,最好安装时用一热继电器!OK!

网友C:
[415v的用380v电压电流肯定大嘛!]?
不懂??

网友D:
力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如果电压下降,那么力矩会大大的下降,电压和轴上输出功率会下降很多,这样你的电机,与所配的机械设备会很不匹配,机械设备得不到足够的动力。

网友D:
电压低于额定电压10%以下时会烧电机绕组的

网友E:
我个人觉得正常,电压就低,电流能不大吗?

网友F:
“试验时只能接380V,用表打电流超过了额定值很多,结果就认为过载”
1、额定电压415V,试验时接380V,这台电机的使用功率要相应降低;
2、额定电压415V,额定电流是39.4A,试验时接380V,降低额定功率使用,额定电流还是39.4A;(铁损减小,铜损不变)
3、“电流超过了额定值很多”,当然是严重过载!

网友G:
你用380的当然过载喽,加电阻或电容啊,在三相绕组上,要不就变频.

楼主:
有些出口项目,在上船之前先做实验,印度人信不过中国的东西,就像我们也信不过他们的一样

楼主:
“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2 18:06:00
“试验时只能接380V,用表打电流超过了额定值很多,结果就认为过载”
1、额定电压415V,试验时接380V,这台电机的使用功率要相应降低;
2、额定电压415V,额定电流是39.4A,试验时接380V,降低额定功率使用,额定电流还是39.4A;(铁损减小,铜损不变)
3、“电流超过了额定值很多”,当然是严重过载!
”
你好,请问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认为负载转矩恒定不变,降压后,转速降低,电机的机械转矩降低,而电机的机械转矩和负载转矩的差值越大的话,电流就升得很高,我这样认为是因为用变频器拖动大负载时,启动电流有时甚至会达到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