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二台电脑连不上网

楼主(2007-07-19):
各位朋友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我一朋友有二台电脑上网.为了节约开销,网线就拉了一条,并买了一路由器.好二台共用一网线,接下来连接,我把路由器和猫.电脑的实线全部连接好,显示连接.绝对没有错.在把二台电脑的本地连接连接好,一切正常,进入路由器全部设置好,经前我给别人连接过好多次都成功,可是这次连接全部正常,可是上不了网,我本以为是网络公司的原因,我问了,他们说可以二台用一路由器连接的,在看路由器灯全世界正常.但怎么搞都连接不上,请教各位,帮帮忙.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我的电脑IP我设好的(192.168.0.1)都是好的.电脑IP设定为自动获取,其他什么都不要动,还是不行,你们说的上面的法子我都有用过,可是还是不行,我好晕哦,打算在拉一条算了.

网友A:
二台用一路由器不能连接的。有的地区网络公司用软件封路由,1可以先用一台电脑连路由上网试试,2检查看看路由里流量设置,ip地址设为固定IP地址。3 设好路由重起电脑。

网友B:
在DOS里头PING 192。168。1。1看电脑和路由器的连接是否正常,如果有返回时间数据回来表示正常。看看猫的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如果还不行的话,看看网络设置里头的TCP/IP协议,如果为了简单方便,可以让其自动填写IP地址。

网友C:
创建新连接@@@

网友D:
晕,你都拉网线了还要猫干什么啊?直接用交换机不就行了吗,还搞这么复杂

网友D:
真是想不能还要路由干什么呢

网友E:
我两台电脑用TPLINK R402做路由器上网很正常

网友F:
游览网页时显示脱机使用还找不到服务器?ping下电信服务器看能否通,要是能通,在两台电脑局域网设置中选择自动检测设置,试试看`

网友F:
应该是PING你的网络运行商的服务器

网友G:
下面引用由雷飞龙在 2007-7-19 20:31: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问你们个很弱智的问题,一次安装中,不小心把日光灯的开头接在零…
--------------------------------------------------------------------------------------------
应该是你开关的绝缘不好,或接零线的绝缘不好所至,有一些漏电超成的.

网友H:
最简单的,路由器只设置拨号帐号和密码,其他的不用设置,电脑IP设定为自动获取,其他什么都不要动,肯定可以的。

楼主:
DOS里我打了ping 192.168.0.1显示都是好的!

网友I:
你把你的机器IP设置为192.168.0.X(不等于1且小于255的任意数字)。然后再联机,在地址栏直接输入192.168.0.1。如果能打开路由器你就看着办。如果打不开就换成:你的机器IP-192.168.1.X,地址栏输192.168.1.1。
我在线等你的结果,大概两点钟下线。

楼主:
我是说路由器连接全部正常,可是上不了网,我以前给别人安装个很多次,这个我会的/朋友!192.168.0.1进去出现ADMIN 密也是:ADMIN我全是对的,里面ADSL连接,用户和密都对,在进去显示连接.对的,可是还是上不了网,单用猫又能上网,我就想不通了!

网友I:
路由的默认设置IP是192.168.0.1,你的机器如果再设置这个地址就会有冲突。所以要你改你和朋友的IP地址。不要着急。多试试。

网友I:
gko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9 21:28:00
二台用一路由器不能连接的。有的地区网络公司用软件封路由,1可以先用一台电脑连路由上网试试,2检查看看路由里流量设置,ip地址设为固定IP地址。3 设好路由重起电脑。
-----------------------------------------------------------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J:
首先,设置计算机自动ip完全是可以的;对于路由器设置为固定ip;但注意不要和猫冲突;联网后,是否能访问到猫,如果能访问到,则设置为自动拨号。如果不行,重新设置ip

网友K:
我是河南鹤壁的,在我们这里电信的路由器不能拿到网通的网内使用。

网友L:
你先进入路由器检查ADSL是否已经联网?是否显示外网的IP?如果你一直显示连接中那就表示你设置的帐号有问题(我遇到过),你用设置向导再重新设置试试吧。

网友L:
电脑的IP可以由路由器手动指定或经过DHCP自动指定,一般不用设定

网友M:
只接一台电脑试下

网友N:
你路由器的IP是多少,你得把网关设置成你路由器的IP地址,还有DNS服务器,在路由器的工作参数里有,要不你就设置自动获取IP地址

网友H:
你的电脑设置IP干吗?将路由IP设置好后,你的电脑IP也应该设为自动获取!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帮忙。感谢!

网友O:
电脑连接时数据包只有发送没有接收是为什么?谢谢帮忙!

网友P:
你下载个共享金盾软件试试看能不能解决呀

网友Q:
哦,可能是你的DNS解析有问题,你把那个TCP/IP的DNS服务器设置为本地的DNS服务器,下面是深圳的DNS服务器:
202.96.128.68
202.96.134.133

网友R:
可能路由器有问题?

网友S:
我来说几句!!!你在路由器里面把账号和密码设好后,路由器就能够自动拨号上网,如果你的路由器设了自动分配IP,那你的两台电脑就使用自动获取IP。如果没有请自己设定IP。如果上面的步骤你都做好了,那先要检查你的局域是不是连接好的,也就是看看你们两台电脑里的文件能不能相互共享。如果这个步骤是好的。那么就先把路由器复位,然后用一台电脑上的拨号软件来拨号上网,如果可以,且你使用的网络没有限制多人上网的话,那么应该是可以两台电脑一起共享上网的。如果上网络供应商限制了,那请联系我QQ43901746,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