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台达变频器如何设

楼主(2007-07-19):
各位用台达变频器的大哥:请教一个设置的问题,用VFD-B的变频器是如何设那几个相关的参数?如我用正电压时电机是一个正转,用负电压时电机反转,请告知

网友A:
04-02 04-03(01)

楼主:
谢谢大哥的回话呀

网友A:
你在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B(2008-09-27):
看说明书啊?

网友C:
用外加正负电压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平常电位器只用正电压控制,你要负电压控制就必须依靠外部电源,只要在电压信号控制端输入正或者负电压就可以控制正反转了,可能参数也要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