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换向

楼主(2007-07-19):
有一台直流伺服驱动系统,因电机过热烧毁修理后加入励磁和电枢时,旋转正常,但是投入系统后,电机飞车,更改反馈后,电机跳动,更换励磁极性,电枢极性均不能正常运转,请各位同仁指教。

网友A:
1、建议你看下反馈是否正常?加速后是否成比例。2、信号是否回到控制系统。我们公司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信号没有反馈回去,控制不了所以飞车

网友B:
     “但是投入系统后,电机飞车,”

1、这种故障,明显是励磁电路有开路故障!
2、主要检查励磁电路,而不是到处怀疑,到处乱动!?

楼主:
没有励磁,电机不可能转起来,励磁没问题,但振动如何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