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

楼主(2007-07-20):
有一台机器.有一个马达带动滚轴进行工作喷漆的.在机器中间带有个喷口.有谁能用PLC编写程序么?

网友A:
这样的机器用PLC做控制比较勉强,因为PLC留给用户的存储器空间有限。如果喷字,字库要占比较大的空间。建议改用PC平台或者单片机做相对方便。 最好说明要喷的内容。我做过喷码机,也许能够帮到你。

网友B:
用上位机会简单的多吧

网友C:
有专业的喷涂机器人,想怎么喷就怎么喷.就是价格高点.要求不高的话做个简易的机械也可以省钱,我们可以帮你做,请联系:lijungan@gmail.com;http://www.seevery.com

网友D:
估计只是喷漆的,不用喷字吧?你是根据位置还是按定时喷的?

网友E:
将动作过程详细描述一下,会的同志也可以帮你

网友F:
喷什么?运动轨迹?压力控制点?说清楚嘛。

楼主:
就是一如机器.按流水线动行.一到有物件到喷口位.就进行自动喷漆.流水线的动作和机器的马达轴同步转动.机器中陪不远处要用一个无杆气缸带喷口左右喷漆.物件进入多大..就喷多大...

楼主:
就是一台机器.按流水线动行.一到有物件到喷口位.就进行自动喷漆.流水线的动作和机器的马达轴同步转动.机器中陪不远处要用一个无杆气缸带喷口左右喷漆.物件进入多大..就喷多大...

网友D(2007-08-28):
PLC实现这个功能没问题
各个元件型号都选好了没有?

网友E:
1、流水线引出齿轮,带动旋转编码器,实现机器与流水线的同步
2、监测流水线的运行状态,及时、安全的停止机器运行
一般喷漆机器人的流程都是这样的

网友E:
看你所写内容,似乎更简单
如果条件允许,用2个开关检测物体,控制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