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新出厂电机线号标错

楼主(2007-07-20):
使用一台Y 1.5KW 4级电机,因为使用~220变频器需要将其Y接改为△接,按W1 V1 U1及W2 V2 U2接成△ 结果不能用.经测量其出厂的W2 V2 U2是乱标的!请大家不要过于相信标号!

网友A:
杂牌电机就是这样

网友B:
对,杂牌电机就是这样

网友C:
又上了一课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出厂不检验的吗?

网友A:
遇见多了你就见怪不怪
前几年我公司有2台22KW6极电机使用一年左右先后烧坏
打开第一台检查发现与18.5KW铁心长短一模一样,线圈匝数介于18.5
与22KW之间(时间长,具体忘记)
就联系电机生产厂家西安电机厂,厂家技术科回复说他们的矽钢片比国标的好,导磁率比国标的高,设计18.5KW铁心长度就可以满足22KW输出功率
我没有办法,就改为18.5KW电机绕组下线。使用效果还可以
没有多久,另外一台又烧坏
同样改为18.5KW线包,连续工作到现在5年有没有再出问题

网友E:
前不久我有遇见一台,标是没有标错,位置装错了,如果不仔细就会把一相的头尾连在一起

网友F:
没遇见过呢!

网友G:
没遇见过,以后还真要小心

网友H: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I:
碰到过,东元马达,现象与楼主所说一样
搞不懂这样也能出厂?

网友J:
有厂家这样节约的

网友K:
国产货这种情况多些。尤其是杂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