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

楼主(2007-07-20):
我现在用三菱FX1N晶体管型的PLC控制东元伺服电机,用DDRVI发脉冲控制速度,好象只能有一种速度,我现在想要三种速度,比如先慢速,接着快速,然后慢速,如何编程,用那种指令。谢谢了。

网友A:
很简单,可以使用PLSR指令!

网友B:
DRVA和PLSR两个指令都自带有一个启动加速和停止减速的过程的,你看到速度是一样的可能是你在程序中的输出频率低或输出脉冲数少了,你试试改动改动参数,还有就是这两个指令有频率计算公式的

网友C:
有用ddrvi发脉冲时,加减速时间是改变d8148来实现的.

网友D(2008-07-01):
DDDVI  D100 D102 Y0 Y1       d100更改位置改变  D102更改速度改变 DMOV  K6000 D102              DMOV  K8000   D102              DMOV K10000 D102

东元伺服电机更改为位置控制

网友E:
方法很多,实现注意上一个速度结束后,要等至少一个扫秒周期,再进行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