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9.5如何与S7-200PLC通讯?

楼主(2007-07-20):
组态软件intouch9.5如何与S7-200PLC通讯?
请高手不惜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直接用intouch带的西门子驱动啊

网友B:
intouch带的西门子驱动支持200吗????没有用过,好像WINCC都没有直接的驱动吧???可以使用PC ACESS(200的OPC)然后进行OPC通讯。

楼主:
我们这个工程比较大,主PLC用的是A-B的: SLC-500,还有个S7-200的PLC控制化学车间的加药.已经用了RSLinx-Sever.总不能再用PC ACSESS吧?

网友C:
加药用的s7200加载网络模块,再加softnet进行接入INTOUCH

网友D(2008-09-06):
S7200 加上CP243-1,速度很快,驱动用K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