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三菱PLC

楼主(2007-07-20):
我想用三菱Q系例的PLC寫一段程式,不用加密,而別人只能讀,不能進行修改,請各位高手賜教。

网友A:
保密了..还有什么改~

楼主:
有這個功能嗎
怎麼沒有高手指教呀

网友B:
三菱根本就不能这样做

网友C:
在设置中可以加密呀!应该分为三级加密,你在软件设置中看看。

网友D:
下面引用由zhyo在 2007-7-24 15:27:00 发表的内容:
  在设置中可以加密呀!应该分为三级加密,你在软件设置中看看。
--------------------------------------------------------------------------------------------

网友E:
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编写程序根本没有毕业加密,除非你的算法和工艺非常特别.因为看程序的人都是专业的,不懂的人谁敢乱看乱改啊?

网友A:
说的对,,FX好容易解.密

网友F(2008-04-07):
三菱的PLC好像不能完成你的想法,但西门子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