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疑惑.

楼主(2007-07-20):
三相异步电机控制线路中,为何主接触器的辅助触头用常开,而热保护继电器的辅助触头用常闭?具体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呵呵.保持状态呵. 保护断电呵

网友B:
如果热保护器用的是常开点,这台电机就起动不了.

网友C:
需求决定的。主接触器的辅助触头是用来自锁的,且需要防止断电后自行启动。热保护继电器的辅助触头是用来断开控制回路,以停止电机的。

网友D:
1、你在电路图中,仔细分析电路工作原理时,你就会明白,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常开,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常闭;
2、常开、常闭是电路工作原理的要求,不是别的原因,离开电路讲为什么,是没有答案的!
3、比如,热保护,正常工作情况下控制电路闭合导通,过载故障时控制电路要断开停止,你说不用常闭能用常开吗???

网友E:
这个是基本的!

网友F:
基本知识

网友G:
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也可以用常闭的,看你所需要的信号了,热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常闭是为了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H:
刘志斌基本正确。热保护使用常开需要加一个继电器只不过不合乎道理。

网友I:
一般情况是象3楼说的用途,根据需要不同,使用的触头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