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记忆问题

楼主(2007-07-20):
我现在做的一个单子!客户要求断电前什么状态,上电后就是什么状态!比如断电前是开机的 断电后就是开机的 断电前是关机的,上电后就是关机的!如何实现呢?

网友A:
通常采用下面两种方法: 1.把当前状态保存在EEPROM中,上电后读出。 2.把当前状态保存在电池供电的RAM中,系统其他部分上电后直接使用。

网友B:
1、如果你的电路里,使用了接触器之类的电器设备,你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
2、因为接触器之类的电器设备,本身就具有失压保护功能;
3、这时,你只能做到来电后系统自动启动!

楼主:
能够实现自动启动也可以的!我是用M0.0触发使M1.0置位的 标志开机 是不是在系统块里设置保持区中的MB0 0-13就可以啊?我先试试看

网友C:
应该容易实现啊,把有关数据存在断电保存寄存器里面啊

网友D:
有关数据存在断电保存寄存器里面啊

网友E:
可以设置断电输出状态的冻结,西门子的可以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