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20):
我用的触摸屏为维纶公司的MT506S,PLC为三菱的FX1N系列的,在使用过程中,触摸屏做了点动的上升、下降按钮,自动和手动切换按钮,另外在PLC的X输入端接入了自复位按钮用于上升、下降,同时X输入端也有自动和手动按钮,在程序中将这两者并联操作,在运行中为什么会自动断开,在输入端我断开了按钮的接线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A:
看你程序是怎么编的才知道,这样还是不清楚

网友B:
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