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煤矿开采技术—— 无轨设备

楼主(2007-07-20):
zhuan:::

如果在巷道掘进小还可采用无轨车辆,机赖化掘进巷道的效率就可提高。采用无轨
车辆可减少许多笨重而危险的手工操作及设备的转换。
    在联邦德国煤炭工业中,无轨车辆的应用不如其他国家发展迅速,但初步经验已令
人鼓舞。鲁尔区哈德煤矿,1985年g月用大型运输机将重N吨的掩护支架从井底车场远至工作面。在瓦尔朱姆煤矿巳有三个工作面用同样的方法安装掩护支架,与普通法相比,估计可节约费用30一60%,更重要的是在上述作业中未发生道事故。不过,要使无轨方法应用成功,矿山要有完备的基础(如运输)设施。尽管无轨车辆育许多优点,但因联邦德国J“泛采用铁路运输而延误了无轨车辆的应用。
    在工作面设备撤出或回收方面,尤执设备有同样明显的优点。英国埃尔角煤矿用无
轨设备从工作面撤出设备相回收材料所节约的数字列于下表。机械化撤出作业GullickDobson L64平板运输机,其上面装有液压牵引机。
    法国普罗旺所煤田煤层厚2.5—3米,用机械化长壁法开采,e1974年起一直在采用
无轨辅助和支扩设备。无轨设备的应用,使矿山有可能降低地下维护费用,而采煤方法更加灵活。
    采用了通常以铲运机为基础的各种无机设备。新型C赡500无轨设备的操作问题已有明显的改进。为了便于在工作面拆讯这种设备通常与CT500电动黄岩机结合使用。后考小巧,容易进入工作面和便于清理修整物料及落在工作面销装运输执后面的材料。
    无轨车辆进入工作面,加远了生产和消除了岩瀑。这对通过失产各阶段的纫公准备来优化劳动组织是照重要的。
    为了进一步改进回收装置,研究油层点是如何减少支架回收导向装置的宽度,以便减少维护工作。还正在研究一种拆除支架的专用设备。改善无轨车辆的运行道路的质量,有利于运输和提高车辆的利用率。
    作业效率可从下面拆除200米良工作西文架的例子来判别。工作面装备了生产率为350吨的136Marrel装置,每架掩护支架至12吨。工作面有一台Halbach相Braun创煤机及一台由两台250千瓦电机驱动的EKF4绉装运输机。单个输送溜槽(包括各种装置和链条)的重量为2吨(长1.5米时)。
    全套装置完全拆卸并撤出,用了9个连续工作日共计577人班。

楼主:
无轨设备液压系统常见故障

诊断与处理

本文着重介绍了无轨设备液压系统一些常见故障的诊断和注意事项、以及遇到问题时应检查的部位和处理方法,以此来实现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让设备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努力实现设备事故为零的目标。

无轨设备的主要工作系统都采用液压系统作为完成其特定功能的一种机械传动方式,液压系统的正确使用和维护取决于对液体性质和元件功能的深入了解;而基于对液压系统深入了解才能合理制定无轨设备的点检规程,从而保证和实现无轨设备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液压系统所发生的故障,在故障的早期,系统都有一些问题症状表现出来,及时发现处理这些小的问题,从而预防事故的发生,应是设备管理人员、操作人员、维护人员的主要工作。液压装置维护次数的确定,是根据经验来确定的,所以找出它们的规律非常重要。液压系统的日常维护与检查,是发现问题的主要手段和方法,定期检查的主要内容有:液压油、油过滤器、油箱、油泵、阀类、液压缸、蓄能器、配管、橡胶软管和塑料管松动、检测元件、电气方面。而现场与维修工作是实现和保障液压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方法;现场与维修工作的要点是:

1、清扫(排除杂质)、防锈、防止损伤及保持清洁度十分重要。

2、正确的使用工具,必要时准备特殊工具。

3、拆卸、组装、修理及调整方法与次序必须正确执行。

4、要努力改进工作;对故障零件不仅仅是更换,而且要研究故障原因,力求改进。

通过正确合理的维护保养,找出液压装置故障发生的规律,并不断的改进工作方法,以降低故障率和维修费用,掌握协调按计划检修的要领,力争实现故障为零的标,使工作不断增强活力。熟悉和掌握液压技术成为实现无轨设备预知维修的基础,是管理的重心所在,是完成各项管理和维护保养工作的必要条件,对无轨设备而言,液压系统的好坏,直接影响车辆的工作效率,关系到生产能否顺利进行;无轨设备液压系统的故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液压油的故障。

据统计,液压装置的故障,70%与液压油有关,而且这70%中约90%是由于杂质所造成的。液压油的检查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液压油的清洁度、颜色、粘度和稠度;此外还的气味。液压油从高压侧流向低压侧而没有作机械功时,液压系统内就会产生热。液压油温度过高,会使很贵的密封件变质和油液氧化至失效,会引起腐蚀和形成沉积物,以至堵塞阻尼孔和加速阀的磨损,过高的温度将使阀、泵卡死,高温还会带来安全问题。借助对油箱内油温的检查,有时可以在严重的危害未发生前使系统故障得以消除。在大多数系统里,溢流阀是主要的发热源,减压阀通过的流量太大也是引起发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效率低与能量损失有关,因此,检查工作温度就可知道是否存在效率低的问题,对液压系统而言,油液中污染物的控制是一个主要工作,污染物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随新油进入的。

2、在装配过程中系统内部的。

3、随周围空气进入的。

4、液压元件内部磨损产生的。

5、通过泄漏或损坏的密封进入的。

6、在检修时带入的。

污染物的清除与控制需要使用过滤器,液压系统可能装有很好的过滤器,安装位置也很合适,但如果不精心保养和及时维护,过滤器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浪费了所花的费用。所以应做好下例工作:

1、制定一个过滤器的维护日程表并严格执行。

2、检查从系统中更换下来的滤芯,找出系统失效及潜在问题的预兆。

3、不要把泄漏出来的任何油液倒回系统中。

过滤器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方法

症状
 原因
 处理办法

泵发出噪声
 1、吸入空气
 给所有接头加装密封并宁紧,给油箱加油;

检查过滤器上的O型圈

2、气穴
 清洗被堵塞的进油管路

更换或清洁滤芯

机械、电气指示器显示旁路
 1、旁路弹簧太弱
 更换旁通组件

 2、滤芯变脏
 清洗或更换滤芯

 3、油的粘度太大
 让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指示器复位

油变脏
 1、过滤精度不当
 检测颗粒尺寸并选用精度的过滤器

 2、不适当的更换滤芯
 改进维护方法、增加旁通指示

 3、过滤器失效(泄漏)或破裂
 更换过滤器

二、泵、阀的故障。

泵如果正确的安装使用,液压泵可连续使用多年而不需要维修。一但发现问题,应该及早找出原因并尽快排除。借助于液压图对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工作就要简单的多。液压阀的制造精度高,只要合理装配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般很少泄漏,并可精确地控制系统内的油液压力、方向和流量。油中的污染物是阀失效的主要原因,少量的纤维、脏物、氧化物或淤渣都会引起故障或阀的损坏。如果采用信得过的制造厂的产品,设计不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引起泵、阀的故障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外界条件

1.1紧固螺栓的松动,由于紧固过度造成的变形与破损。

1.2负荷的剧烈变化。

1.3振动、冲击。

1.4组装、拆卸、修补做业和顺序的错误,工具的好坏,零件的破损、变形以及产生伤痕和丢失。

1.5配管扭曲造成的变形与破损,或配管错误等。

2、液压油条件

2.1混入杂质、水、空气及劣化。

2.2粘度、温度是否合适。

2.3润滑性。

2.4吸入条件是否良好(防止气穴、过大的正压或负压)。

2.5异常的高压、压力波动。

3、元件本身的好坏

3.1结构、强度。

3.2零部件(轴承、油封、螺栓、轴)的品质。

3.3滑动部分的磨损、划伤、粘滞。

3.4零部件的磨损、划伤、变形、劣化。

3.5漏油(内泄漏、外泄漏)。

    为使阀的维修工作安全可靠,应遵循下例原则:

楼主:
1、在拆卸液压阀之前要切断电源,以免系统意外启动或使工具飞出。

2、在拆卸液压阀之前,要将阀的手柄向各个方向移动,以便将系统内的压力释放。

3、在拆卸液压阀之前,要将液压传动的所有工作机构锁紧或将其置于较低位置。

液压泵、阀的故障诊断

故障
 原因
 解决措施

1、系统压力不足。
 1、系统溢流阀压力调的不够高。
 调整调节螺钉达到所需要的工作压力

2、油液从旁路流回油箱。
 顺次检查回路,注意阀和油管的连接

3、压力表损坏或压力表管路不通。
 在直通泵的压力管上安装一个好的压力表

 4、主阀调定值低。
 调整

 5、阀芯在开启状态下卡住
 使阀芯自由活动

 6、弹簧调节不当或卡住
 调整或更换

2、噪音过大。
 1、泵安装不同心。
 查泵与机体连接处是否有不当处

2、油位低。
 给油箱加油

3、吸油管路、壳体的泄漏管路和轴密封漏气。
 拧紧或更换有半零件

4、油箱没有透气孔或透气孔堵塞。
 使油箱能够透气

5、吸油管路不畅。
 检查吸油管及接头,吸油管不应被外来物堵塞

6、吸油管中有气泡。
 检查油箱是否有振动,检查过滤器滤网

7、零部件磨损或损坏。
 更换

 8、阀选型不当
 更换

 9、系统内有空气
 排放系统内的空气

3、系统过热
 1、泵在高于所需要的压力下工作。
 溢流阀卡住

2、泵排出的液压油经溢流阀溢出。
 溢流阀压力调定的高

3、泵内部泄漏太大。
 检查泵元件

4、冷却不足。
 检查溢流阀压力,检查是否有内泄漏

5、环境温度过高。
 隔开热源

6、油箱内油太少。
 将油加到规定油位

7、泵的回油管距泵的吸油口太近。
 把回油管放到远处

8、系统泄漏太多。
 顺次检查系统泄漏情况

 9、联接不当
 检查联接管路

     以上故障的处理,只要查明原因,解决起来很简单,需要的是维修人员对各种故障现象的深入了解和引起故障原因的仔细分析。

三、蓄能器的故障

 蓄能器是贮存高压油的装置,当泵处于正常的无负荷状态或空转状态,就可给蓄能器充油。蓄能器贮存的高压油在需要时可以释放出来,补充泵的流量,或在停泵时给系统供油。我们现使用的蓄能器大多为隔膜式和气囊式;蓄能器靠压缩惰性气体来贮存能量,通常采用氮气,实际充气压力不能高于临界值,大多数场合,充气压力值应在系统最高压力值的1/3到1/2的范围内,这样效果最好,回路工作特性很少变化。特别强调的是,不要使用氧气或含氧气的混合气体。

蓄能器故障检查的详细内容见下表:

故障
 原因
 解决方法

响应慢
 1、充气压力下降或充压过高
 检查充气压力,重新充气

响应慢
 2、卸荷阀或泵的压力调的太低
 调到较高压力

 3、溢流阀调压太低或因卡住而常开
 重新调节或清洗

 4、泵没有输出
 检查泵

 5、卸荷压力开关调的太低
 重调压力开关

失去吸震作用
 1、充气压力下降或充压过高
 检查,必要时重新充气或重新调节

总之,通过对液压系统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不断提高技术和工作能力,才能更好的解决好液压设备使用者面临的主要问题,管理好液压系统。当系统出现问题时能找出引起系统故障真正的原因,更多的工作是从平时的日常点检开始,注重设备检查和维修工作的细节,在故障早期就将引起故障的各种因素消除,通过对工作循环不断的改进与提高,从而使预知维修工作能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中更进一步,确保设备发挥更大的效益,实现设备事故为零的目标。

zh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