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下衣服,看一下!

楼主(2007-07-20):
每天第一次启动时,都会出现下面这个图,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病毒啊
我的机子经常也会出现类似的窗口,找个计算机高手看看,我的就是病毒,有的杀不了,只能重装

楼主:
好像不是!

网友B:
VLINKS是一个中间软件,提供主要的PLC和LOGIPRO之间的通讯。使用VLINKS可以在PLC、应用软件和SoftLogic之间实现内存共享。该软件就类似一个PC的网关。

重装一下吧。估计是你卸载软件,误删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