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300之间无线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20):
我用想用两台西门子S7-300PLC 做无线通讯.请问各位高手,我除了PLC之外还应加什么模块才能保证通讯上.请各位高手指点.这个无线网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无线数传电台,无线网桥,GPRS-DTU,CDMA-DTU。。。。

网友B:
无线局域网,应该可以的吧~~~(WLAN)

网友C:
补充一个GPRS/CDMA 路由.走以太口

网友D:
你可以看有下这篇文章

用GSM/GPRS Modem实现PLC的远程通讯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402271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我现在想用GPRS 通讯.请问哪里有GPRS方面的详细网络配置资料.

网友C:
以太网PLC采用GPRS/CDMA路由器模拟局域网配置方案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95204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E:
可以吗?稳定吗?

网友C:
可以的,稳定的

网友F:
无线数传,网站www.dataie.com

网友G(2012-05-13):
实现S7-300的无线通讯的两种方案:

S7-300+CP340+SY-WT6:  SY-WT6+CP340+S7-300;需要S7-300编写MODBUS或者ASCII程序;

S7-300+S7-224XP+SY-WT6: SY-WT6+S7-224XP+S7-300;在300里面编写MPI通讯(X-GET,X-PUT),200里面编写MODBUS通讯(比300简单,现成的)

第二种解决方案,性价比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