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7-07-20):
谁能点一下,三菱Q系列编程时的FB、结构体是什么东东?应该如何使用?我查不到相关资料啊。

网友A:
就是模块化的意思,在此可以把常用的一段程序模块化,在程序中调用此模块,然后把外界输入条件和输出条件符合上就可以!感觉和西门子的功能模块差不多,不过,模块得自己用梯形图作出来,做模块时输入与输出是不定的,在调用后,加上输入与输出,三菱的教程里好像有此相关的说明!

楼主:
FB我试过了,还可以。但结构体是什么意思还没搞清楚,请继续指点。
谢谢coolice_tac的回复。

楼主:
另外,SFC程序是不是不能仿真啊?我用仿真软件试不了,提示为“对梯形图逻辑测试不能写SFC程序,请选择SFC以外的程序。”。请问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