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31-075m2变频器

楼主(2007-07-20):
大家好!
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指导一下小弟
是这样子的,我是变频器的初学者(第一次用到),ATV31-075m2变频器.LI2和LI3都接COM脚,LI1空,
我先一通电LI2和COM接通,低速运行.过一段时间PLC使LI3和COM接,就开始高速运行?
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如何对变频器进行设置.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你是要分段控制正反转吗?

网友B:
3线控制,li2设正转,li3设2段速
具体参数设置可以上班时间(周一至五9-17点)播打400 810 1315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
上面那个电话是施耐得变频器公司的电话吧?
我不是控制正反转的,只有一个方向的.变频器电源是单相220V.
如果还有谁有用过此类变频器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C:
我用过,输入单相或三相,输出三相,还有单相的

楼主:
输入是单相输出三相
kdz大哥有用过能不能指教一下!

楼主:
小弟在此再请教大家一些个问题?
当我们参数设完以后,要不要将SCS设成STRL
当低速运行时,LSP按出厂设置为"0"能不能动?
当要加速时,第二预设速度,SP2,将出厂设置的10HZ改成30HZ时是不是说变频器高速运行时就是以30HZ的频频来运行?
以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