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电机古怪问题

楼主(2007-07-20):
前几年我公司有2台22KW6极电机使用一年左右先后烧坏
打开第一台检查发现与18.5KW铁心长短一模一样,线圈匝数介于18.5
与22KW之间(时间长,具体忘记)
就联系电机生产厂家西安电机厂,厂家技术科回复说他们的矽钢片比国标的好,导磁率比国标的高,设计18.5KW铁心长度就可以满足22KW输出功率

我没有办法,就改为18.5KW电机绕组下线。使用效果还可以
没有多久,另外一台又烧坏
同样改为18.5KW线包,连续工作到现在5年有没有再出问题

网友A:
呵呵.确实.锡钢片牌子不一样,是可以,改变匝数的.不过.这要确认一下,你的铁芯到底有多大浅力.才好定型吧.
楼主的看来是不是抽条机.不能确定.
但也不赞成好铁芯,降级使用..主要是取值适当

楼主:
也许开始设计时设计好矽钢片,结果采购和质检合谋弄奸,用劣质矽钢片代替了
现在国有企业哪个不是有权的发财 ,工人下岗

网友A:
这不算什么.常事了.

主要不是铝代铜线,或.非标定子就行了

楼主:
一台17/9kw的双速电机。用RL-100A的熔断器作过载保护,在上一级配电柜用100A RTO熔断器。问题就是有一个接触器(CJ10-40A作高速时短接低速线圈)经常在低速转高速时触头粘连,且100A RTO和RL-100A熔体容易爆。考虑是因这个接触器质量问题,可换CJ20-63A还是偶然粘触头和爆熔体。用摇表测绝缘并打开电机均没用问题,怀疑是接线板偶然短路。打开电机接线盒时发现盒盖背面有一张接线图,清清楚楚标识高速时不用短接低速线圈。哦,原来是前任电工把电机换错了。我们纺织细纱电机有两种型号JFO2-61A-4/6和JFO2-61B-4/6,分别是在高速时短接和不短接低速线圈。接下来问题就不用说了,把那个接触器给拆掉不就完了,该电机又用了5年至今一直正常。
    为什么该电机只是转换时出问题,正常时高速电流也基本正常?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20 10:49:00 发表的内容:
  也许开始设计时设计好矽钢片,结果采购和质检合谋弄奸,用劣质矽钢片代替了
现在国有企业哪个不是有权的…
--------------------------------------------------------------------------------------------
是呵,,,,,,,,,,都这样吧.呵呵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20 10:52:00 发表的内容:
  一台17/9kw的双速电机。用RL-100A的熔断器作过载保护,在上一级配电柜用100A RTO熔断器。问题就是有一…
--------------------------------------------------------------------------------------------
呵呵.我支持断电转换,带电转换带来的问题多多呵.时间分配要合理的.再费触头呵

网友B:
  “与18.5KW铁心长短一模一样,线圈匝数介于18.5与22KW之间”

1、如果铁芯材料的导磁率高,软磁特性好,用磁通密度提高的方法,在不增大铁芯截面的情况下,就可以增加电机功率;
2、这样你说的22KW电机的铁芯尺寸与18KW电机铁芯尺寸相同,但铁芯材质不同,(线圈匝数适当减小,)所以功率不同,在理论上是正确的!
3、但从使用情况看,屡烧,说明材质有问题;
4、你只要在维修时,适当增加线圈匝数,就等于降容为18KW使用;

楼主:
一次,一个设备制造商在外地安装一套设备
试机时他没有电工,当地2名老电工安装图纸接线试机
第一台双速电机刚开始运行可以,电机转速高(两名老电工也不知道转速高有毛病)
过一会电气自动转高速后,电机严重声响。2人也不关电机,没有多久电机就冒烟了
设备制造商就找我去帮忙,看看是不是电机问题
我拿图纸一款,TMD
2名老电工把双速电机的6根线接到 星-△ 启动电路。开始运行时刚好刚好与双速电机的高速运行接法一样,电机高速运行
转△接法运行,相当于给双速电机的高低速全部通380V电源,电机不烧算乖

网友A:
是啊.老刘.屡烧.也要视其烧毁的具体情况\定具体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C:
双速电机在进行高速时,低速端子该怎么接?

网友D:
我见到电工接线电动机的,变频器UV接一起W和电动机W接,电动机的UV接一起(老电动机没有接线柱的那种),然后通电试机变频器一启动就报警,后来向我汇报问题一看差点没晕过去。

网友A:
哈哈.笑杀我了.不会是真的吧~...动力勇,,那还叫电气维护工做人员吗?

网友E:
动力勇,老兄,该好好培训以下您的手下了。

楼主:
呵呵
谁都有晕下属
我有个徒弟没有用12A接触器换30KW电机(星-△启动,当时就报废)

网友D:
一年前刚刚来的大学生,实际经验差些而已如今可以独担一面了
我相信他一辈子都记得的,哈哈

网友F:
^_^ 笑死了
不过高手 都是从菜鸟成长起来的

网友G:
慢慢的会好的各位!

网友H:
to 死亡骑士:
说的不错。

网友I:
人开始都是无知的,经过学习和实践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社会的栋梁.

网友J:
 猎隼: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0 16:47:00
    双速电机在进行高速时,低速端子该怎么接?

没有接触过双速电机
请高手指点一二
高速运行的时候是不是两对绕组并联当一对用
低速的时候串起来当两对用

楼主:
两种接法比较常见
一、低速时 低速绕组通电
    高速时 高速绕组通电
二、低速时 低速绕组通电
    高速时 高速绕组通电,同时低速绕组三个线头用一个接触器短接

网友A:
36槽4/6变极电气图

网友A:
 36槽4/8变极电气图

网友A:
 36槽8/6变极电气图

网友A:
4/6

网友K:
??是不是西玛的电机

网友L:
技术这个东西懂就是懂,不懂装懂是不行的![/b]

网友M:
顶一下,不错,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B:
是4/8的多,4/6很少,4/6绕组不对称,4/6或电机功率效率有很大差别!

网友N(2007-08-20):
  谢谢,我刚出道,真是受益非浅啊,以后请多指教。

网友O:
下面引用由tz筱筱在 2007-7-22 9:22: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西玛的电机
--------------------------------------------------------------------------------------------
  我这里有几台Atlas Copco空压机,原配电机是180KW,后来坏了,厂家换一台160KW的,问其原因,回答:标注的180其实就是160,当时我不在这里做,后来听操作工说起这事,挺郁闷的!现在的结果可想而知了,气温高的时候,电机发热严重,卡电流,超出额定三四十安,只能就这样用了......

网友O:
忘记了说了,空压机所配的电机就是西安西玛的电机,我真不明白这样的业务员是怎么搞工作的,就是搪塞别人,也得讲究些方式方法的吧!

网友P: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20 11:41:00 发表的内容:
  一次,一个设备制造商在外地安装一套设备
试机时他没有电工,当地2名老电工安装图纸接线试机
第一台…
--------------------------------------------------------------------------------------------
不要看低了老电工,有些小地方的老电工一辈子就没见过双速电机,因为用不到,特别是一些农村电工。出错是正常的,不出错是他的聪明和仔细。不要以为老家伙们没用,不信你试试只有几样极其简单的工具就能完成你所不能完成的工作,有些连小学都没毕业。没有一件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测量仪器就能把一些机器和线路维护的服服帖帖。他们靠的是长年累积的经验。在这里我们不要去比低那些老前辈们。我们大家都有做不了的事情,所以有做到老学到老的这句话!讨论问题要针对的是问题!而去比低那些老前辈们。没有他们能显示出你的本事高吗!事物总是前进的,不进则退!

网友Q:
    我见识过一老师傅,他判断一台双速电机烧了,理由是测量6根接线端子时都是通的.我说你错了,这种电机本来是相通的.他老先生立即暴跳如雷,说电机的6根线只能2根线相通,他没错.后把电机装回去,找出了线路的问题,解决后电机运行正常.
   不过,从那以后,我看见他有错的地方也不做声,免得他又暴跳如雷.

网友R:
常师傅您好:今天一厂家要我去他修设备,他是PLC控制步进电机脉冲发生器,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请指教。我的QQ503707061急盼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耐压太低在 2007-8-26 21:11:00 发表的内容:
      我见识过一老师傅,他判断一台双速电机烧了,理由是测量6根接线端子时都是通的.我说…
--------------------------------------------------------------------------------------------
双速电机有单绕组和双绕组的,单绕组电机常见高低速度差异很大
如4/12  4/16电机,两套线圈相互绝缘

网友S:
一台17/9kw的双速电机。用RL-100A的熔断器作过载保护,在上一级配电柜用100A RTO熔断器。问题就是有一个接触器(CJ10-40A作高速时短接低速线圈)经常在低速转高速时触头粘连,且100A RTO和RL-100A熔体容易爆。考虑是因这个接触器质量问题,可换CJ20-63A还是偶然粘触头和爆熔体。用摇表测绝缘并打开电机均没用问题,怀疑是接线板偶然短路。打开电机接线盒时发现盒盖背面有一张接线图,清清楚楚标识高速时不用短接低速线圈。哦,原来是前任电工把电机换错了。我们纺织细纱电机有两种型号JFO2-61A-4/6和JFO2-61B-4/6,分别是在高速时短接和不短接低速线圈。接下来问题就不用说了,把那个接触器给拆掉不就完了,该电机又用了5年至今一直正常。
为什么该电机只是转换时出问题,正常时高速电流也基本正常?
呵呵,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是不是那种电机低速和高速的两副绕组是分开的,低速刚刚切到高速的时候,转差比较大,在闭合的低速线圈内产生的感应电流也大,等到电机速度正常之后,闭合的低速线圈内就没有感应电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每次低速切高速都会烧保险的才是。

网友T:
现在这台电机还在使用,接法正确后没有再出过问题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大概在 2007-8-26 22:39:00 发表的内容: 常师傅您好:今天一厂家要我去他修设备,他是PLC控制步进电机脉冲发生器,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请指教。我… -------------------------------------------------------------------------------------------- 有电子版的不多啊 呵呵.刚修了一套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