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MF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7-07-20):
现有一台三肯MF-45-380V变频器,出现频率表有输出,但无电压输出(无论在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带电机还是不带电机均一样),电机不转。请教各位行家,是什么元件故障。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变频器主回路的整流桥和输出模块

网友B:
   同意周天国:可以检查一下变频器主回路的整流桥和输出模块

网友C:
可能是驱动坏拉,不带电机测一下驱动有电压没有.平不平

网友D:
是不是驱动光耦坏了?

楼主(2013-12-16):
首先检查开关电源的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后再逐步检查。如此老的机器,元器件老化是正常的,重点检查大型散热片附近的元件

网友B:
    革命未成功。。。我们努力。。。。07年的贴翻出来了。回想当年收到工控网的所有奖品:银徽章,背包等等。。。还是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