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遇见过的问题

楼主(2007-07-20):
公司一铣床主电机烧后拿去外面修理,修好后拿来电工安装上,操作工启动电机发现电机反转了,叫电工来换线,电工在电机接线盒处将其二条线对换后再启动电机就不转了,测输入三相电也正常,搞了半天不知啥原因,后叫我下去检查,我也听了这事觉得有点怪,先启动接触器吸合,在电机接线盒处测量三相电输入正常,这时心里就在就觉得这事还真怪,能运行反转的电机换线后就不转了,停后我测量电机三相电阻,啊。。。怎三相都不通呢?这时就想肯定是连接片接错了,再折开电机的连接片发现是粗心的电机修理工将电机接线盒处的6条线的连接片接错了,接成为U1-U2,V1-V2,W1-W2
于是我就再三询问电机真的有反转过?操作工和电工都说这是真的,于是我又叫电工按原来接的还原看一下电机是怎样的反转,可按照最先接的还原后电机不是象他们说的能反转,在电机盒处三条线换来换去就是没看见电机转,真有此怪事。。。后又将接线改为正常连接后电机正常转了,这事还真是郁闷啊,难道是电机里面的剩磁影响至使反转??真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事一直憋在心里难受,发在网上让大伙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时候在实际使用时要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现象,在理论上根本讲不通,这就是为何有挑战性的原因。

网友B:
不太可能吧,你说的那么肯定,应该是真的,但想不通

网友C:
连片先Y接了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常师傅在 2007-7-20 12:46:00 发表的内容:
  连片先Y接了吧...........
--------------------------------------------------------------------------------------------
连接片没有Y型连接,
而是粗心的电机修理工将三相绕组分别头尾相连,
U1-U2,V1-V2,W1-W2,接入三相电源,说有反转,可这事就是想不通.

网友C:
7.5KW的吗

网友D:
没有亲眼看到,谁知道电工怎么搞的?

网友E:
我遇到过类似的现象,电机绕组接错了,第一次电机转了,但当时接的开关比较小,刚转起来一会就停了,可是以后怎样也转不起来了

网友F:
最后怎么解决???

楼主:
TO 常师傅:电机是7.5KW的
TO笑笑风: 你的电机绕组接错了是怎样接的?也是头尾相连还是其它的错接法?
TO力元小仪:把这种错接改为正常连接后电机就正常了,只是想不通的在最开始时错接时电机能反转

网友G:
我们的电机都是自己修,别人修的不放心,用不了多久又要烧,现在搞修理的也很黑,让用五个月你用不了半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