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不稳

楼主(2007-07-20):
最近一段时间一个液位测量信号在DCS操作站上显示不稳定,上下跳动比较大。
是接线松动,检查后没问题;
电缆有问题,用信号发生器在仪表端给一个模拟信号,显示正常,没有跳动;
变送器问题,换一个新的,现象还是如此;
IO通道问题,信号发生器送来的信号,显示正常。
搞不懂了。

网友A:
可能是干扰,价格隔离模块就没事了

网友B:
有冤鬼附着,烧些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