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光洋plc用什么通讯电缆

楼主(2007-07-20):
各位高手
我有一个光洋su-6b的plc,但是没有通讯电缆,我想自己做一个,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A:
我们生产多种PLC、触摸屏通讯电缆。SU系列的是RS232的接口。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这是PLC的端口图,看有参考价值否。

网友B:
光洋PLC电缆制作图http://www.koyoele.com.cn/kew3/download/OTHERS/PLC_dianla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