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变频器冷却风机频繁烧电源板

楼主(2007-07-20):
我单位ACS800多传,变频器冷却风机频繁烧电源板,调试至今,已经10块不止,好在ABB老外都在给换新的,而且,坏的都是输入交流690v的多传,我怀疑是质量问题,以后保修期一过,我只有直接用交流380v了,呵呵

网友A:
可以不用风机板,直接用380V电源进风机, 风机电源板一万多块一个呀!

网友B:
在风机上有几个端子 好象有380供电的 还有220控制的 直接接上应该可以吧
我们自己组的多传柜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C(2007-12-02):
可以直接改造成220V外接电源控制,很可能是电源控制板不好 !

网友D:
一般是过电压造成的,在进线侧加装高能压敏电阻作过电压保护器.www.021fmks.com 15902169965

网友E:
多传风扇是380V电源220V控制,跟电源板没有关系是不是你别的地方有问题,是否是势能负载(吊车).

网友F(2008-01-29):
是通过X50端子进行控制吗?

网友C(2008-03-26):
直接用380V电源进风机,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G:
呵呵 楼上做广告的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