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二极管

楼主(2007-07-20):
看到关于激光二极管的介绍,有人说它的电气符号象普通发光二极管.可是最近碰到一只激光二极管却有三个引脚.请教懂这方面知识的高手指点一下这三个引脚的管脚说明.先谢了.

网友A:
还有1个光敏二极管与激光二极管并联,做光反馈,以便控制激光二极管的电流

楼主:
明白了,谢谢心力师傅,我测绘的那个电路图中,确实是有一只引脚接它驱动电路中的一只三极管基极。在请教一下,在中protel是否可以找到这中激光管的电气符号?就是说怎么在原理图中表达它。

网友B:
两腿的是发送,三腿的是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