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上位机是否能同时读取同一仪表数据呢?

楼主(2007-07-20):
请高手教教我 ,两台上位机通过RS485是否能同时读取同一仪表数据呢?

网友A:
不需要同时读取,一台读取另一台监听就可以了,否则容易冲突。

楼主:
请问怎么可以实现监听呢?

网友A:
在485总线挂一个485-232的转换器,232端插到一台PC机上。使用串口精灵之类软件或者自己编个接收的程序显示和存储总线上的数据。OK ?

楼主:
周公:
这么复杂呀,天呀,,,
何况我还不知道编程.....
请问除止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没呀,?

网友A:
硬件的联结没有问题吧?串口精灵网上应该能搜到,下载一个就是了。

网友B:
周公,串口精灵网上怎么下载? englzx388shanghai@163.com

网友A:
[url=http://www.google.cn/search?complete=1&hl=zh-CN&q=%E4%B8%B2%E5%8F%A3%E7%B2%BE%E7%81%B5%E4%B8%8B%E8%BD%BD&meta=&aq=t&oq=%E4%B8%B2%E5%8F%A3%E7%B2%BE%E7%81%B5]http://www.google.cn/search?complete=1&hl=zh-CN&q=%E4%B8%B2%E5%8F%A3%E7%B2%BE%E7%81%B5%E4%B8%8B%E8%BD%BD&meta=&aq=t&oq=%E4%B8%B2%E5%8F%A3%E7%B2%BE%E7%81%B5

楼主:
周公:请问一下,我在组态王里测试的时候能够读到数据但是在画面上显示时却有不能显示老出显???请问有哪此些原因会造成这样呢?

网友C:
老周讲的太复杂了吧!
DCS各家都有支持不同通讯协议的功能,一般遇到两台上位机同时使用一个仪表里传来的数据时,是先把数据接到任意一个上位机读取,然后再通过内部组态把这些数据共享到另外一个或N个上位机里

网友A:
‘在组态王里测试的时候能够读到数据但是在画面上显示时却有不能显示老出显???’——检查数据类型是否有错和位数够不够。
大忽悠:楼主的问题是‘是否能同时读取同一仪表数据’而不是如何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