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伺服电机)

楼主(2007-07-20):
各位大虾: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给电机上电时,驱动板上的过流指示灯亮,电机自动断电.请问:伺服电机过流保护后该如何恢复?谁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吗?忘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复位,清楚故障报警

网友B(2007-09-16):
查看电器柜的24V是否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