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怎么做?

楼主(2007-07-20):
组态软件 S7 V5.3  监控软件 WINCC6.0
要求:在WINCC上可以进行手、自动切换;手动运行时,操作员给阀门送信号开度(0-100),自动控制时,设定一个控制值,根据测量值阀门自动调节,使其稳定在设定值。
请问怎么做?
我调用FB41,却不知道改怎么往上加参数,请帮忙。
还有,PID这3相的值只能在S7中设定吗?能否在WINCC画面上设定?

网友A:
看来你真的是新手!慢慢学习吧,可以找些程序来学习!先看别人怎么做,然后自己多用些功就好了,不能只想到别人给你怎么样,要你自己天天来努力!

楼主:
就是刚开始啊,没一点头绪,想看看别人的例子啊。还有,我看到别人说在OB100初始化,然后在OB35调用,这个我不明白,请各位大虾指点啊。
我感觉PID:在WINCC中,用一个位(M0.0)控制MAN_ON,这样做手、自动切换,不知道可以不?但P、I、D参数调整只能在DB(属FB41)中 做吗?

网友B:
FB41的DB塊中有MAN_ON的位,直接用Wincc鏈接就可以了。所有在DB塊中的都可以鏈接。

楼主:
谢谢  我明天去公司试试看

楼主:
TO yuanle:
我不会连 :(。请详细一点吧。首先在WINNCC选一个对象吧?这个对象选什么呢?

楼主:
不会,书看不理解啊,唉....

楼主:
还有啊,按钮有很多种,有些点击后一直为1,再点为0;有些点击后为1,通过设定时间(例如2秒),2S后自动复位为0。这 个怎么做呢?请指点
我是新手,请给予答案。
不会的问题很多,也很幼稚,但没办法啊,请支持,谢谢!!

楼主:
TO yuanle:
我找不到在什么地方连啊,请详细一点,谢谢!!

学生!

网友C:
要是刚开始学,是很难教的。

楼主:
简单说一下步骤啊。谢谢
虽然刚学,还是知道一点的。

网友D:
我也刚学呀!慢慢来吧!先把每个功能件 自己随便编个简单的 看看是什么作用 加油!

网友E:
我也刚刚开始,有好的方法大家都说说!!

网友F:
大哥,我也在做这个
一起学

网友G:
真想好好学学,我一定会努力的!

网友H:
我也是才开始接触西门子,期待下文

楼主:
再踢一次!!!
希望有人能发表完整的PID做法。象初始化了,规格化了等。也许你们都很厉害,都是高手,如果不屑于回答,请不要说一些讽刺新手的话。希望你们能给予帮助!谢谢!!

楼主:
象有人说在0B100初始化,我想对于一个新手来讲,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吧,就是想高手们能高抬贵手,多写点东西。谢谢

楼主:
WINCC中二进制变量地址的书写格式是:DB1,D0.1,浮点数格式是DB1,DD4;在S7中是DB1.DBX0.1(二进制)、DB1.DBD20(浮点)之类的啊。
他们一样吗?

网友I:
FB41称为连续控制的PID用于控制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与FB42的差别在于后者是离散型的,用于控制开关量,其他二者的使用方法和许多参数都相同或相似。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一定要结合帮助文档中的PID框图研究以下的参数,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下将重要参数用黑体标明.如果你比较懒一点,只需重点关注黑体字的参数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使用默认参数。
A:所有的输入参数:
COM_RST: BOOL: 重新启动PID:当该位TURE时:PID执行重启动功能,复位PID内部参数到默认值;通常在系统重启动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或在PID进入饱和状态需要退出时用这个位;
MAN_ON: BOOL:手动值ON;当该位为TURE时,PID功能块直接将MAN的值输出到LMN,这可以在PID框图中看到;也就是说,这个位是PID的手动/自动切换位;
PEPER_ON: BOOL:过程变量外围值ON:过程变量即反馈量,此PID可直接使用过程变量PIW(不推荐),也可使用 PIW规格化后的值(常用),因此,这个位为FALSE;
P_SEL: BOOL:比例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P(比例)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_SEL: BOOL:积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I(积分)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NT_HOLD BOOL:积分保持,不去设置它;
I_ITL_ON BOOL:积分初值有效,I-ITLVAL(积分初值)变量和这个位对应,当此位ON时,则使用I-ITLVAL变量积分初值。一般当发现PID功能的积分值增长比较慢或系统反应不够时可以考虑使用积分初值;
D_SEL : BOOL:微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D(微分)控制有效;一般的控制系统不用;
CYCLE : TIME:PID采样周期,一般设为200MS;
SP_INT: REAL:PID的给定值;
PV_IN : REAL:PID的反馈值(也称过程变量);
PV_PER: WORD:未经规格化的反馈值,由PEPER-ON选择有效;(不推荐)
MAN : REAL:手动值,由MAN-ON选择有效;
GAIN : REAL:比例增益;
TI : TIME:积分时间;
TD : TIME:微分时间;
TM_LAG: TIME:我也不知道,没用过它,和微分有关;
DEADB_W: REAL:死区宽度;如果输出在平衡点附近微小幅度振荡,可以考虑用死区来降低灵敏度;
LMN_HLM: REAL:PID上极限,一般是100%;
LMN_LLM: REAL:PID下极限;一般为0%,如果需要双极性调节,则需设置为-100%;(正负10V输出就是典型的双极性输出,此时需要设置-100%);
PV_FAC: REAL:过程变量比例因子
PV_OFF: REAL:过程变量偏置值(OFFSET)
LMN_FAC: REAL:PID输出值比例因子;
LMN_OFF: REAL:PID输出值偏置值(OFFSET);
I_ITLVAL:REAL:PID的积分初值;有I-ITL-ON选择有效;
DISV :REAL:允许的扰动量,前馈控制加入,一般不设置;
B:部分输出参数说明:
LMN :REAL:PID输出;
LMN_P :REAL:PID输出中P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I :REAL:PID输出中I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D :REAL:PID输出中D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C:规格化概念及方法:
PID参数中重要的几个变量,给定值,反馈值和输出值都是用0.0~1.0之间的实数表示,
而这几个变量在实际中都是来自与模拟输入,或者输出控制模拟量的
因此,需要将模拟输出转换为0.0~1.0的数据,或将0.0~1.0的数据转换为模拟输出,这个过程称为规格化
规格化的方法:(即变量相对所占整个值域范围内的百分比 对应与27648数字量范围内的量)
对于输入和反馈,执行:变量*100/27648,然后将结果传送到PV-IN和SP-INT
对于输出变量 ,执行:LMN*27648/100,然后将结果取整传送给PQW即可;
D:PID的调整方法:
一般不用D,除非一些大功率加热控制等惯大的系统;仅使用PI即可,
一般先使I等于0,P从0开始往上加,直到系统出现等幅振荡为止,记下此时振荡
的周期,然后设置I为振荡周期的0.48倍,应该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求。我记得网络上有许多调整PID的方法,但不记得那么多了,先试试吧。
附录:PID的调整可以通过“开始—>SIMATIC->STEP7->PID调整”打开PID调整的控制面板,通过选择不同的PID背景数据块,调整不同回路的PID参数。

网友J:
您好!
很高兴在工控论坛上看到你回给需要帮助的各位的帖子,不知道称呼你大哥行不?呵!我是一个S7-300的初学者,在做项目遇到PID控制环节:
我现在在做一个PID,使用的是FB41,用DB100作为背景数据块,通过模拟量输出0-10V的电压来调节变频器,最终达到调节电动机的转速目的.
按照你说的方法,我把参数设置好后,可是无论改变给定,或者比例,或者积分、微分时间。PID的输出始终保持和下限(LMN_LLM)一致,下限是(10%),监控到的输出就是(10),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这些参数啊,应该还有那些地方要设置的啊!请帮我解决一下.万分感谢!谢谢!
舒国:QQ357815425

网友J:
TO:天铁
您好!
很高兴在工控论坛上看到你回给需要帮助的各位的帖子,不知道称呼你大哥行不?呵!我是一个S7-300的初学者,在做项目遇到PID控制环节:
我现在在做一个PID,使用的是FB41,用DB100作为背景数据块,通过模拟量输出0-10V的电压来调节变频器,最终达到调节电动机的转速目的.
按照你说的方法,我把参数设置好后,可是无论改变给定,或者比例,或者积分、微分时间。PID的输出始终保持和下限(LMN_LLM)一致,下限是(10%),监控到的输出就是(10),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这些参数啊,应该还有那些地方要设置的啊!请帮我解决一下.万分感谢!谢谢!
舒国:QQ357815425

网友J:
各位知道的帮帮请忙啊!万分感激!

楼主:
请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如果有人做过,请具体说一下,书上的东西谁都会看,只希望看不懂的地方有人能解释一下,光复制书的内容,传下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是想理解!!

网友K:
支持天铁,朋友应该是作钢铁项目的吧,工控网很需要你呀,顶一下!

网友L:
做项目时做过这样的控制

网友M(2007-08-27):
学习的好地方啊

楼主:
PID中I、D两个参数需要时间值。我现在想把这个输入引到画面上,以随时调整P、I、D,可画面中输入的是整数,怎么转化呢?请帮忙啊

网友N(2007-09-28):
PID中I、D两个参数需要时间值。我现在想把这个输入引到画面上,以随时调整P、I、D,可画面中输入的是整数,怎么转化呢?请帮忙啊-----这要看你的WINCC的硬件和你的软件版本啊。

网友O:
天铁写的非常好,学习学习

网友P:
西门子中文网站有专门讲PID的文档下载!
一般来说只使用比例和积分调节就可以达到控制要求了!
控制4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E:
不错啊,,学了很多

网友Q: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6832

网友R(2009-03-28):
谢谢  天铁     好人啊

网友S:
記得要放在OB35中阿

网友T(2010-01-04):
谁有有霍尼韦尔的PLC资料,给在下一份好吗 duhuaiyu_123@126.com

网友U:
奉劝楼主,假如那样的解释你都不明白,那只能请人当面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