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plc连两台工控机和几个触摸屏

楼主(2007-07-20):
请教一下,小弟现在有个项目用一台plc控制整个系统,上位机提出要在两个地方分别显示(控制设置参数什么的只需一个地方),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连接方便、经济。以前只做过一台plc一台上位机的,现在两台了该怎么连呢,访问plc的时候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A:
你得写出你的控制环境:
如PC连接PLC的方式,上位机是什么软件(组态还是自编程)
再加上位机想用什么方式,这样提供清楚才会有人解决问题

楼主:
就是还没定 不知道plc和上位机和上位机与上位机之间用什么连接方式方便;上位机就用组态软件。

网友B(2010-08-03):
你的上位机是选择一台主机带两个显示器,只是起到显示作用,通讯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