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再来讨论一下双伺服同步回零的问题

楼主(2007-07-20):
在一些特殊场所,为了平衡驱动,对于单个负载采用双侧同步驱动的方法。 比如两台伺服分别装在负载的左右两边,同步驱动负载。 问题是在上电开机后需要负载回零,则两台伺服需要同时回零。 不知道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
是负载两边均设置原点开关,然后两台伺服分别回零?
还是只在负载一侧设置原点开关,两台伺服同步回零,再做下一步处理?
大家提点看法,那种比较好? 谢谢!

网友:
应该说两种各有优劣
“还是只在负载一侧设置原点开关,两台伺服同步回零,再做下一步处理”这种方法无法消除两轴的同步误差,但在回零过程中不会较劲。
“负载两边均设置原点开关,然后两台伺服分别回零”可以消除同步误差,但回零过程中可能两边会较劲。所以对原点的精度,以及回零过程的规划要求比较高。
通常使用双驱动都是大负载或大跨度的场合,对精度要求不高,建议还是单边回零,另一遍同步的比较好。

网友A:
一般来说,双轴同步很多都是采用一拖一的方式硬同步,所以还是单边回零吧!

网友B:
一般用单侧回零,另外一侧作转矩同步!

网友:
“负载两边均设置原点开关,然后两台伺服分别回零”可以消除同步误差,但回零过程中可能两边会较劲。
如果造成回零“较劲”,说明回零方法不对。如果是A、B两个电机都有零点,则以A为主、B为从回一次零,然后,以B为主、A为从回一次零。第二次回零的时候,就可以同时记录A、B两个电机的零点偏差,如果与预设的数值不同,说明两轴启始相位不对,调整一下。

网友C:
看看日本森精机的“重心驱动”。

楼主:
刚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找不到相关的原理性说明.又没有机会去看实物. 还请波恩版主明示一下日本森精机的“重心驱动”的回零方式? 谢谢!

网友D:
受教了,深受教诲。不过这里想到个问题,既然“记录A、B两个电机的零点偏差”就单边回零,在回零过程中捕捉另一侧的零点信号(可以故意让两零点有一定位置差),然后计算后进行补偿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二次回零呢?谢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E:
To lg_006:
"就单边回零,在回零过程中捕捉另一侧的零点信号"----如果是利用伺服的EZ信号进行精密归零,上述做法无法实现。

网友D:
"如果是利用伺服的EZ信号进行精密归零,上述做法无法实现。"--
--为什么呢?能具体解释一下吗?比如说我让 AB两信号相差1倍螺距左右,当检测到A信号的时候就开始低速,然后捕捉A侧z信号,记录位置,然后在检测到B信号之后捕捉B侧z信号。计算两者偏差与设定值再作比较,进行零点的整定。敬请指正。

网友E:
To lg_006:
可能是我对你原来的说法理解上有偏差,实际上根据你最后一次的回复看,你的做法和刘岩利的两次回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A和B电机分别先后找自己的零点。

网友E:
To lg_006:
"通常使用双驱动都是大负载或大跨度的场合,对精度要求不高"
----很多贴片机上都用的是双驱动,大型贴片机的跨度也不算小了,而对精度的要求很高。

网友D:
哦,受教了。不过我的问题还是,为什么要改变主从关系,分别回零呢?有什么好处呢?困惑中,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E:
To lg_006:
"当检测到A信号的时候就开始低速,然后捕捉A侧z信号,记录位置" "为什么要改变主从关系,分别回零呢?"
----那请问此时B电机在干什么呢?是也在同时找零,还是只是保持与A同步呢?如果也在同时找零,也就是说不与A同步,要知道EZ信号有时候是反方向去找的,当A在反方向去找EZ时,而B又不与其同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在A找零时,B只是保持与A同步,反过来B找零时,A与其同步,这就意味着在改变主从关系。我感觉很容易理解。

网友D:
之所以说要“AB两信号相差1倍螺距左右”,就是想保证在能一个方向运动保证找到Z信号,另“请问此时B电机在干什么呢?是也在同时找零,还是只是保持与A同步呢?”B电机始终在检测B的Z信号前始终保持与A同步。当检测到Z信号后,两者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根据“计算两者偏差与设定值再作比较”后校零和同步误差补偿,这是两者就不是同步了。不知道这个想法可行不?

网友E:
To lg_006:
EZ信号不需要反方向找,只保证了问题的一个方面,“B电机始终在检测B的Z信号前始终保持与A同步”,且不说具体能不能做到,单就B要保持与A同步,是不是就意味着A为主B为从呢?

网友E:
To lg_006:
如果将AB电机的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串接,可以保证二者的严格同步,但这样的设置似乎和楼主的问题不相干。
如果在AB电机的驱动器不串接,而是相互独立,这种设置下的同步问题似乎才是楼主关心的。在基于PCI运动控制卡+伺服驱动器+电机的设置情况下,据我的经验,PCI运动控制卡在做每轴的Home和Index_Move(就是找EZ信号)时,各轴都是独立调用这两个功能的,还没有见过两轴以上联动来完成这两个动作的(可能我经验不多,孤陋寡闻吧:)),因此不知道如何“B电机始终在检测B的Z信号前始终保持与A同步”,而当B电机的信号来了后就和A脱离刚才的同步关系而去找自己的EZ。

网友C:
to“ShowFine”:我只只知道森精机的“重心驱动”很有特色,还真不晓得其如何回零。个人以为,平行轴双重驱动的回零方式应该首先建立在两轴零点的高度一致性基础之上,至于以何种策略回零,没有经验啊!

楼主:
swift1972很理解啊! 呵呵,谢谢! 我来总结一下:
以单台伺服驱动负载为例,回零的过程一般如下: 安装一个光电开关做为粗略的检测位置(精度较差), 在检测到该光电开关后电机开始以较低的速度寻找伺服电机的Z脉冲,当检测到Z脉冲后清除伺服脉冲并立即停止,以该位置做为绝对原点。
接下来,回到我最初提到的问题: 按我的提法是两台伺服,需要两个独立的控制器来分别控制(即需要两轴),根据楼上各位的经验我得出如下方法:  只在负载的一侧安装粗定位开关,在启动回零的时候两台伺服均以该开关粗定位(同步运行);当检测到该开关后则分开运行,各自找寻自身侧伺服的Z脉冲,那一台先找到Z就先停下,等两边都找到了Z相脉冲,则整个回零过程完成。
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E:
问题看起来似乎就象楼主刚刚讲过的那样简单,但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考虑过没有:
当检测到粗定位开关,两轴开始分别找自己的零点时,由于每个伺服电机的光栅编码盘上只有一个Z刻度线,如果恰恰此时,A电机当前位置离Z刻度线仅几个脉冲,而B电机当前位置离它的Z刻度线很远,将出现A很快就找到Z并停下来,而B还要转一定的角度才能找到其Z,造成AB严重不同步而别劲。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D:
To swift1972;
可以通过中断程序实现对Z信号的捕捉。

网友F:
那如果伺服电机用的不是编码器,而是旋转变压器,那这么办?

楼主:
to swift1972:如果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那么说明在机械安装的时候就出了问题!   采用我说的这种做法,就是需要机械在安装初期配合的,即: 先将两台伺服脱离负载,通电,分别用运运动控制器找出各自的Z相,并在Z脉冲位置停止!   再在伺服通电状态下安装机械,且需要此时安装的机械位置为工艺所要求的绝对零位。   那么以后断电了,每次回零都能回到此次初始安装的位置!

to lg_006:用中断程序捕捉Z信号,和swift1972说的没有关系。 回零肯定是要用中断的, 但是Z相脉冲非常窄! 上次我就吃了亏,用PLC的硬件上升沿中断捕捉Z相,结果速度为30RPM的时候都会有捕捉不到的情况! 因为我所用的PLC的硬件中断脉冲不得小于200us ! 解决的办法是用高速计数器! 即将Z相接入PLC的高速计数,当伺服找到粗定位开关后,开始使能PLC的高速计数,当计数值为1时,则说明找到了Z相(根据相关工艺还可以设置第几次找到Z)。象一般的PLC计数频率都有20KZ,即允许脉冲为50us!   当然,用运动控制卡或许又另当别论。

网友E:
是的,应该是按照楼主的方法进行机械安装。我本来想在上一次发贴的时候顺便提出来要机械安装配合才不会出现别劲的问题,这下楼主自己说出来了,而且很详细,呵呵,不错。

网友C:
如果控制器能够做到以Z脉冲清除位置寄存器,或锁存位置计数器,则未必一定需要以最终停止的位置作为零点,即使寻Z的速度再低,由于惯性作用多少也会有些过冲。以此思路,则两轴Z信号出现的相位差异,将不直接影响回零的停机时机。而精确测定两轴Z信号与准确机械零点的相位位置关系,则是最终保证两轴机械零点“同步”的关键。

网友E:
呵呵,波恩版主说的个人感觉有点“绕”,不见得很多人都能理解,按我个人的分析,可简单归纳为:A和B当检测到光电原点开关信号(粗精度信号)时,分别记录各自的位置,然后再一起运行一圈多一点(保证都能找到各自的Z信号),重要的是不论A和B当遇到自己的Z信号时,只记录Z信号来的一瞬间的位置但不停(可使用控制器的高速位置锁存功能),然后分别将各自的Z信号时的位置和触发光电开关时的位置进行比较就得到了两轴Z信号与准确机械零点的相位位置关系,有了这些数据,就应该“同步”零点了吧。

网友E:
  这种做法似乎只是解决了当A和B的Z信号相位差异较大时在回零过程中的别劲(在已安装了负载的情况下),但却使得利用电机Z相脉冲实现精密回零失去了意义,因为用来“同步”两轴回零的是两轴Z信号与光电开关信号的相对位置数据,这就使得光电开关信号位置成了事实上的基准,而光电信号本身只能作为粗精度的信号,以其为基准,Z信号的精密将失去意义。

网友E:
  按照ShowFine最后提出的方法,似乎在只有一个运动方向的系统中是可行的,但在类似X-Y平台这种两维以上的系统中(假设其中一维,比如X方向是双驱动的,另外一维Y方向是单驱动的),因为此类系统往往对X和Y的垂直度有比较高的要求,个人感觉利用ShowFine的做法,当两个X驱动电机在不安装负载的情况下完成EZ找零后,负载(也就是承载Y运动方向的部件)的安装是比较有难度的,主要是不好搞垂直。可能是我在机器设计装配方面是个外行,才有这种杞人忧天的想法。纯属个人愚见,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E:
  刚刚感觉按ShowFine的做法,X-Y机械方面的调垂直和AB两轴脱开负载先行找EZ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就不会有什么冲突。但是不管怎么做,可以肯定的是当联上负载后,A和B从遇到光电开关的粗定位信号到分别找到各自的Z信号(前提还是找到Z信号就停),这之间走过的脉冲数或电机转过的角度是很接近的,而且相差越小越好,想做到相等恐怕很难。

网友C:
to“swift1972”:本人所提思路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充分发挥Z信号的精密性。在此,观点上的出入在于“准确机械零点”的认定发式,到底是两轴Z信号的相互关系,还是两轴光电信号的相互关系。个人以为,只要能准确确定两轴Z信号与“唯一的准确机械零点”的相互关系,两轴归零的一致性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网友E:
To 波恩:

   我目前对此问题的考虑都是从ShowFine最后一次回复所说的做法出发的,按ShowFine的做法两轴共用了一个光电开关(粗定位信号),跟您说的“还是两轴光电信号的相互关系”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个人认为,即便是两轴都能够记录它们分别遇到自己的Z信号时的位置(脉冲数),但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共同的信号(实际上是遇到这个共同信号时两轴的位置)作为两者的比较依据的话,“两轴Z信号的相互关系”从何而来呢?但这个共同的信号是什么呢?您说的“唯一的准确机械零点”就是这个共同的信号吧,但这个信号是如何给出来的呢?在ShowFine的做法中,它就是那个唯一的光电开关。

网友G:
如果是我做,我会采用同步回零的方式。主伺服采用常用的回零方式,比如碰到接近开关后找Index,从伺服在主伺服回零完成后,将当前位置设为零点。

看了这么多讨论,大家采用复杂的回零方法是考虑到两边零位的不同么?

网友E:
To  叫我小白:

   虽然讨论了很多,但问题本身是很简单的,没有很难理解的地方。

   按照你提出的主/从伺服的做法,有一个关键是主伺服在回零的时候,从伺服在做什么动作?按我的理解,此时从伺服是在跟随主伺服,成了主伺服的“影子”,但这一点怎么才能做到?在基于PCI运动控制器(卡)+驱动器+伺服电机的配置下,如何做到两轴的联动回零,不知道具体该如何操作?可能我这方面经验不足,见笑了。您关于主/从伺服的方法能说的再具体些吗?

网友E:
To  叫我小白:

   其实关键是要保证在回零过程中,两个电机的动作要保持一致,因为两个电机是通过负载“硬”连接在一起的,双方的回零过程是不能分先进行某一个的,另外一个在等着,那样因为机械上的硬连接作用,会造成机械别劲,甚至损坏。

网友G:
目前我也接触了这么个项目,工作方式跟重心驱动比较相似,要求两轴同步,上位采用delta的PMAC。

但是控制不是我负责。我也无法清楚怎么做同步控制。但是回零的工作模式也是属于位置控制,所以实现两轴在回零时候的同步并不难。

网友E:
补充一下我前面贴的一个地方:

“但这个共同的信号是什么呢?您说的“唯一的准确机械零点”就是这个共同的信号吧,但这个信号是如何给出来的呢?在ShowFine的做法中,它就是那个唯一的光电开关。”

---想用这个光电开关作为“唯一的准确机械零点”来确定两轴的Z信号的相互位置关系,要知道此信号是很粗精度的,以它为基准,Z信号再精密也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C:
同意“swift1972”关于光电开关是“(粗定位信号)”不适于做为“唯一的准确机械零点”的看法,那么“唯一的准确机械零点”到底从何而来?个人以为必须从平行轴的安装和调整过程获得,也就是通过装调测定两轴“零点”对齐时,两轴Z信号的相位差并记录,以便在后续的回零应用中能够知道两轴回零的一致程度,并做出调整。因而光电开关只是回零过程的加速触发源,而不是参考源,参考源还是高精度的Z信号,及其相位关系。

网友D:
好像快被我“拐”了,^_^

网友C:
“好像快被我‘拐’了”?!———这年代,谁这么大胆子?

网友E:
"好像快被我“拐”了",不知道波恩版主对lg_006的这个论述有什么看法? 呵呵

网友D:
我的自我评述---“忽悠,继续忽悠”。上诉观点也是受大家启发而做的“猜想”期待大家斧正!

网友H:
大家的方法似乎可行,可操作起来难度大。

网友H:
我给大伙提个建议:其实这是两个问题,1 起始同步,2 搜索原点。把它分开可能简便,思路是起始同步由机械方法实现,在行程开关的外面数毫米处,两侧各装一硬挡块,开机时越过行程开关,用扭矩方式慢慢紧贴挡块,完成对齐,接下来单侧找原点另一侧跟随就可以了。

网友I:
我提的建议:
1.机械回零两轴都要回。原始的同步零确定。

2。电子回零(Z信号)除了第一次调试,以后只回A,注意,z信号对于旋转一圈是零,对于旋转N圈就是参考位,这个参考位在第一次调试时,B相的Z对于A相差多少个脉冲已知,那么在整个同步过程的N圈中一直可以比较,只要A的z找到,B的z的同步位置不一定要到另,在向前运动的N圈里都可以同步比较。

3。用绝对的当然更好了。

网友I:
怎么回事,我发一次工控网给了三次?我可不是混积分的人啊。

网友I:
除调试阶段,以后两轴机械回零后,在向前运动A轴的第一个Z后读B轴的Z,自动回到原始调试时的相差脉冲,并在运动过程中一直比较。

工作中机械回零的目的是A轴的记忆位置问题,而A,B轴的同步除非两轴有松动,一般相对位置没有改变,故回一个Z可以了。

网友J:
看的出,那三个回复时间都一样.
这个页面出了问题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E:
  我个人感觉,就象在我的另外一个帖子“基于PC的运动控制器(卡)能否做到两轴同步联动,尤其是在做归零动作时?
”中讨论的结果一样,在基于PC运动控制卡的系统中(其它系统,如数控,我没有经验),可行的方法是:

    在完成机械方面的安装和调教后(主要是保证水平度和垂直度,使的两平行轴不别劲),锁上联轴器连电机,并就两轴电机的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子串接,运动控制卡只使用其中一个电机的Z信号以及一侧的一个光电信号来完成回零。

    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正。

网友K:
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C:
同意“@Q”和“swift1972”的最新观点!

网友L:
我们做的设备就是两个轴同步,平行运行。我们是分别回零点的。一起回零点根本不可能。

网友L:
对了,行程开关只要一对即可,两对没有道理。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2007-12-10):
我觉得就装一个回零开关,主轴自己回零就行了;上电开始从轴就始终跟随就可以了;从轴不需要单独的回零过程。
    在系统配置过程中就配成一个主轴一个从轴,在控制过程中根本就可以不考虑从轴,反正它就是跟随么。何必要它自己回零?
    反而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选择从轴回零,才会出现上述复杂的过程。
    考虑到两周分别回零的原因是希望通过回零过程重新校对两周的同步精度。所以才出现上述各种双轴同步的回零方法。同步误差是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是控制系统和机械系统运动的结果,那么即使在上电回零点减小了误差,可是一运行误差不又产生了么?所以双轴回零不能真正缩小误差。顶多也就在上电初始消除了一次累计误差。所以双轴回零就没有意义了。
    个人理解,共同讨论。

网友M:
"顶多也就在上电初始消除了一次累计误差。"
您以为,上面是在讨论什么?这就是讨论的意义了。

网友N:
如果不消除累计误差,工作一段时间后,机械结构就会发生变形

网友O:
下面引用由笔名在这里显示?在 2007-12-10 22:58:00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就装一个回零开关,主轴自己回零就行了;上电开始从轴就始终跟随就可以了;从轴不需要单独的回零过程…
--------------------------------------------------------------------------------------------
    非常同意此观点。
    主轴回家校正积累误差,从轴力矩方式跟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顺便在从轴的辅助基准(与主基准有固定位置关系,调试时确定)上进行一下位置捕获,然后判断和主轴的实际位置差,如果不超出阈值可以忽略,超出阈值提示有同步故障,报警即可!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通过回零消除了之前累计的误差。就是说明运动过程中产生了误差,这这里我们谈到的不同步误差是控制系统不完美造成的。我认为这个误差不累积,而且一运动就会产生,误差的范围基本固定,不会因为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增大。所以回零校准来消除累计误差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一运动起来就又有误差了。

网友M:
"我认为这个误差不累积,""不会因为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增大"
确实不会因为运行时间长短有累积的现象,但是会因为每次开机、关机而累积

网友P(2008-01-21):
两个电机用一条光栅尺就是了,一个原点信号,一个index信号,只要把两个电机的encoder信号都选择光栅尺的输入通道就可以了吧。(说的是用pmac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M:
您的答案,与讨论的问题无关,而且,这样做有一定的危险。

网友Q:
在停电状态,有人挪动了其中一轴的位置,不是也会形成偏差吗?
我认为两轴回零很有必要。

网友C:
问题讨论到今天,还是有诸多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是否有哪位熟悉龙门同步控制原理的大侠可以给大家详细讲讲龙门同步驱动系统中:
1.初次安装时,如何确定机械的物理同步关系?
2.运行过程中,如何保障和调整电气同步关系?
3.停机重启后,如何检测和修正同步偏差?

网友R(2011-12-29):
赞同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