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60HZ的单相电机能否在110V/50HZ下运行?

楼主(2007-07-20):
有一台单相电机110V/60HZ,容量较小(几百W),可不可以用在110V/50HZ的电源上?(该电机需要频繁的启动)

网友A:
不满载,应没事的

网友B:
没问题用吧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没问题的

网友E:
除了转速不够,转矩不足外没什么问题
n=60f/p*(1-s)
t=w*n

网友F:
可以
只不过速度低,电机转矩小
不影响使用

网友G(2019-10-07):
型号

HXT-5105

容量

5KVA

交流

输入

相数

单相二线+PE

电压

220V±15%

频率

47Hz-63Hz

 交流

 输出

波形

纯正弦波

相数

单相二线+PE

电压

0-150V/0-300V

电流

41.7A/20.8A

频率

50Hz|60Hz,40Hz-499.9Hz

频率稳定度

0.01%

负载稳压率

1%(纯阻性负载)

波形失真率

1%

反应时间

2ms

电源效率

85%

过载能力

0-100%长期工作,200%运行5秒钟,300%立即切断

保护装置

电路快速侦测过压,过流,过温,短路等报警装置

量程

表头

电压解析度

4LED数码显示电压0.1V

频率解析度

4LED数码显示频率0.1Hz

电流解析度

4LED数码显示电流0.1A

功率解析度

4LED数码显示功率0.1W

冷却方式

强制风扇冷却

噪音

1M小于60dB

安规

绝缘阻抗

DC500V/20MΩ

耐压性能

AC1800V/5mA

工作环境

湿度90%以下 温度-10--45   海拔1500米以下

外形尺寸(长宽高)

530*350*660mm

设备重量(KG

67KG

备注:以上为标准技术参数,因本公司产品不断研发改进,变更恕不另行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