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位”如何读取

楼主(2007-07-20):
在控制过程中经常要用到现场的运行状态反馈信号(0,1),若使用TD200,怎样才能读出来,如何寻址?TD200中是否只能插入V变量?0,1分别对应设备的开停,在同一个界面中能否反应出来?

网友A:
好像不支持V变量吧

网友A:
与不同的PLC通讯所设定的变量类型不一样,你用的是什么样的PLC

网友B:
没用过TD200。肯定是可以的。我公司自己开发的文本都能显示。性价比远好于西门子TD200。你的问题还是仔细看其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