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感应电解决方法:电容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7-07-20):
项目中使用欧姆龙MY2NJ隔离继电器隔离信号,输入到PLC。可是信号消失后继电器不释放。拔掉线圈后再插上去,就不再吸合了,所以确定是感应电的问题。在论坛逛了很久,知道应该在线圈上并联电容或是电阻,列出数据,请大侠指导下该选多大的电容电阻?
最好能详细讲讲感应电产生原理,计算过程,好让我等诸多菜鸟进益。
查资料得知,继电器电感断开/动作时的电感值为54/94H。
控制电压220V,信号消失后,测量继电器线圈电压为120V(此时继电器仍然吸合)

网友A:
继电器线圈是消耗电能的器件,感应电能吸合得了?真不懂!
还是别的原因吧

网友B:
建议你检查线路。具体是使用一个120V的灯泡在输入信号消失后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上。如果灯泡就灭了是感应电,如果灯泡常亮是有其他回路连通。另外MY2继电器样本给的是电感系数不是电感值,不要搞错50几亨利的电感好大呀。

网友C:
欧姆龙MY2NJ隔离继电器,应该带发光指示二极管,测量继电器线圈电压为120V,指示二极管亮不???如是多芯电缆将不用线缆的接地。

网友D:
绝对不是什么感应电,而是哪里接错了线,不要想偏了。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E:
可能是剩磁,我以前遇到过,换个继电器看看

网友A:
继电器有[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你的电路里存在比吸合电压低比释放电压高的电压 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楼主:
先谢谢诸位。
这是我第二次碰到这个情况了,并联一个10K的电阻有效。

并个灯泡就相当于并了个电阻啊。事实是,外部接点断开后,继电器线圈仍有120V电压,指示灯亮;将线圈拔掉,再插上线圈上仍有电压,四五十伏吧。

欧姆龙样本上确实写的是“线圈电感(H)”,呵呵,吴工要不去欧姆龙网站看看,真的。

网友F(2008-11-15):
并联一个10K的电阻有效

------------------------------

这个10K的电阻的功率多大??

网友G(2010-08-07):
看来回帖的多是不上现场的啊,现场继电器感应吸合的情况多了去了,一般都是并联电容来解决。欧姆龙的继电器还算好,魏德米勒的继电器还要惨,稍微有点感应电就开始滴滴搭搭的响了,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信号电缆和几千伏电机动力电缆在同一电缆沟时。一般几百伏的动力电当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本来是想查一下用多大电容合适的,倒还要解答别人的疑问了。。。惭愧     记得是400  单位是多少忘记了。这个其实差不多就行了 。

网友H:
控制电压220V,信号消失后,测量继电器线圈电压为120V(此时继电器仍然吸合)

---------------------------------------

绝对是哪里坏了或者搞错了,否则没可能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I(2010-11-03):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这信号消失后,测量继电器线圈电压有140V,查线了,接线没错(我就纳闷了,哪来的这么高的电压?),并联电容有效,把控制变一端接地也行,但不知道把控制变一端接地这种做法对不对。

网友J:
你的测量方法不对,你把线圈拔下来测量继电器座上的电压

看看有多少,再判断故障在那里

网友I:
就是二次电缆上有电,控制电源是控制变提供,所有控制电源是并联在一起的,中间串联启动、停止按钮,保持接点等。我们这风机油站的控制回路基本上都存在这问题,大部分都并联了电阻,有一个是把控制变一点接地。回路没问题,从投产开始就有这问题,我们已经有N个人查了N变了。我们控制回路和动力回路混在一起,动力回路380V,长度也很短。继电器线圈上的电压有时候50来V,有时候到140V,跳闸线圈励磁,油泵就开不起来了。反正就是跳闸继电器经常带点,导致油泵开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