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间继电器底座制作

楼主(2007-07-20):
关于中间继电器底座的插孔与接线端子之间的连接,是不是一体的还是通过焊接连接,我想知道一下,因为有些中继动作有点接触不良,想知道底座是不是焊接的?

网友A:
两种都有,焊接的多。

网友B:
中间继电器多为触点接触不良,把触点处理一下就行,一般与底座关系不大

网友C:
拆过几个型号的,都是焊接的,可能是因为比较低端的原因

网友D:
我见的都还是焊接的

网友E:
是焊接的比较多些!

网友F:
继电器底座内的连线,使用较小截面的导线,当继电器所控制的回路有大电流通过,易烧断连线,也有焊点开焊的情况。

网友G:
便宜的质量差的往往都是用线焊接的;质量好的都是一体的,你拆一个施耐德的小型继电器底座,看看就知道了!!
焊接的主要问题是长时间振动或高温环境下易脱焊,引起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