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50Hz设备的接在60Hz的电源上,长时间运行会出现那些问题!

楼主(2007-07-20):
有个工程要出口到北美地区,它的频率是60Hz,有些设备国内实在是找不到60Hz配电的,如果把50Hz设备的接在60Hz的电源上,长时间运行会出现那些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A:
问题不回太大

网友B:
如果设备负载是50HZ,那么理论上,负载就不是纯电阻,失真的谐波电流对市电有间接污染,参考EN61000-3-2,对周围的电器使用有点影响,比如白炽灯的闪烁,电视的"雪花"....要是说这些可以忽略不记,也行

网友C:
就是就是。

楼主:
先谢谢几位的答复,后来经过确认,我们要使用的东西在60Hz下就不能用,必须把它转成50Hz,各位朋友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吗?
我的负载只有几十瓦,变频器外还有那些能完成这样功能的小东西?

网友D:
变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