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

楼主(2007-07-20):
请问1,电磁流量计的调试步骤?怎么调试?
2,电磁流量计经常会出现些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一般来说,不需要大的调试!出厂的时候基本参数已经设置好,安装好就可以使用。装好后注意以下2点就好了:
1。零点是否正常
2。使用是否存在误差,如有,可以校准

网友B:
输出信号的选择?脉冲?还是变送?都要注意哈!还有就是电磁干扰的问题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