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式安全栅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7-20):
一、隔离式安全栅的工作原理

  安全栅的主要功能就是限制安全场所的危险能量进入危险场所,及限制送往危险场所的电压和电流。
  齐纳管Z用于限制电压。当回路电压接近安全限压值时,齐纳管导通,使齐纳管两端的电压始终保持在安全限压值以下。
  电阻R用于限制电流。当电压被限制后,适当选择电阻值,可将回路电流限制在安全限流值以下。
  保险丝F的作用是防止因齐纳管被长时间流过的大电流烧断而导致回路限压失效。当超过安全限压值的电压加在回路上时,齐纳管导通,如果没有保险丝,流经齐纳管的电流将无限上升,最终烧断齐纳管,使回路失去限压。为确保回路限压安全,保险丝的熔断速度要比齐纳管可能被烧断的速度快十倍。
  采用图1所示的三冗余齐纳管的安全栅基本限能电路结构,能够确保安全栅在正常工作、一个故障点和两个故障点时均能将安全栅的输出能量限制在安全参数规定的范围之内,从而满足ia级本质安全电路的要求。
  TSA-8Y系列的所有安全栅均采用如图1所示的限能电路。
  与齐纳安全栅相比,隔离式安全栅除具有限压与限流的作用之外,还带有电流隔离的功能。隔离栅通常由回路限能单元、电流隔离单元和信号处理单元三部分组成,基本功能电路如图2所示。回路限能单元为安全栅的核心部分。此外,辅助有用于驱动现场仪表的回路供电电路和用于仪表信号采集的检测电路。信号处理单元则根据安全栅的功能要求进行信号处理。
二、隔离式安全栅的优点

  与齐纳栅相比,隔离式安全栅具有很大的使用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隔离栅可将危险区的现场回路与控制室安全区的控制系统有效地隔离。这样,就使得隔离栅无须本安接地,简化了应用时的工程施工。同时,由于与现场的有效隔离,大大增强了检测和控制回路的抗干扰能力。
2.由于隔离栅与齐纳栅相比,具有很强的保护能力,意外损坏的可能性较小。同时,隔离栅允许现场仪表带电检修,从而减少了停车。
3.隔离栅具有较强的信号处理功能,给现场仪表的选择和控制系统的应用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4.当用户同时应用计算机系统与模拟系统时,可以选用一进二出的隔离栅,可以有效地将两个系统隔离开,从而避免一个系统的故障影响到另一个系统。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用隔离式安全栅,在网上找到相关知识,与大家共勉!
但是现在隔离栅的厂家还没有定下来,还在网上寻觅着,那位师兄有这方面经验,请指导!谢谢

shiyi751981@163.com

网友A:
写的很好的

楼主:
由于现场需要,我现在在询价,谁能报价,请给我发邮件!

网友B(2008-11-18):
如果有任何关于安全栅的技术咨询可以联系我 谢谢 KYANG@MTL-INST.CN

网友C:
同样需要安全栅相关信息,厂商、型号、参数、报价……

jinpin@msn.com

网友D:
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

LM-1C2C 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带有一路输入两路输出完全隔离功能,使用户方便地将一个仪表接入两个仪器,
由于三路通道完全隔离,避免了共模干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也避免了地电位不同对设备带来的危害。
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产品达到满量程万分之五的精度与线性度,50ppm的温度系数,能为用户提供稳定而精准的物理量隔离与转换功能。
在某些应用中,也许不需要隔离,但仪表的输出阻抗有限,无法推动两个串联的仪器,这时也需要LM-1C2C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提供阻抗变换。
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的输入阻抗低至100欧,可和任何仪表配合,而输出可推动750欧的负载。如果外接24V电源,可推动1350欧的仪器。
爱威轮除提供畅销的LM-1C2C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分配隔离器、安全栅、隔离栅外,还提供本系列的
LM-1C4C一路电流环(4-20mA)转四路电流环(4-20mA)、
LM-2C4C二路电流环(4-20mA)转四路电流环(4-20mA)
LM-1C2V一路电流环(4-20mA)转两路电压(0-10V)、
LM-1C4C一路电流环(4-20mA)转四路电压(0-10V)、
LM-2C4V两路电流环(4-20mA)转四路电压(0-10V)、
LM-1V2V一路电压(0-10V)转两路电压(0-10V)、
LM-1V4V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压(0-10V)、
LM-2V4V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压(0-10V)、
LM-1V2C一电压(0-10V)转两路电流环(4-20mA)、
LM-1V4C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流环(4-20mA)、
LM-2V4C两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流环(4-20mA)等模拟量隔离转化器。
产品为DIN道轨安装,并提供客户定制服务。
www.link-max.com 0755-25087474 ; 21553004

网友D:
两线制4-20mA电流环信号隔离栅、安全栅、信号调理器

Link-Max 4-20mA 单路/双路两线制无源型电流环信号隔离调理器,也称无源电流环信号调理器、安全栅。
无源电流环信号输入隔离器,是将直流电流信号经过隔离滤波处理后再传送。使用时无需外部供电,
可获取输入侧或输出侧信号中的电流而工作。在实际应用中能有效解决信号互联可能出现的问题,
同时可以有效抑制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各种干扰。可与各种电流信号输出的温度、压力、液位、流量变送器等配套使用,
完成取回参数信号、隔离转换输出的工作,输出信号可接入数字显示仪器、PLC、变频器等设备仪器,
并对接收设备起到保护作用。
LM-11 为输入回路取电型单路电流环隔离器(别名:一进一出安全栅、信号调理器)
LM-22 为输入回路取电型双路电流环隔离器(别名:二进二出安全栅、信号调理器)
LM-11P 为输出回路取电型单路电流环隔离器(别名:一进一出安全栅、信号调理器)
LM-22P 为输出回路取电型双路电流环隔离器(别名:二进二出安全栅、信号调理器)

LM-11、LM-22是输入回路取电型,该产品使用时可无需电源,但必须要求前面是有源的设备,
能提供4-20mA的电流驱动; 对于前面是无源探头、无源传感器、无源仪表的情况,
请选用LM-11P、LM-22P,该产品可从输出回路取电,并向前给输入回路的无源传感器、无源探头、无源仪表供电,
前题是,输出回路必须串接有电源,例如:LM-11P可和我公司的LM-P1C2C配合使用,而不能和LM-1C2C配合使用。

本公司还生产有源多路输入输出电流环隔离栅,可应用在需要更高精度的地方。
www.link-max.com 0755-25087474,21553004

网友B:
我是英国MTL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安全删业务 有任何需求可以电话联系我 13708080213

网友E:
楼主没图啊。楼主没图啊。

网友F(2008-12-27):
我们是山西同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隔离安全栅、信号隔离器。

有需要可电话联系我:0351-7037751

网友G(2011-03-25):
我公司是北京恒盛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隔离式安全栅,信号隔离器,如有需要,请致电联系010-67180448,或邮件info@h-system.com.cn

我公司网站是www.h-system.com.cn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定做各种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