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FM350-1求教,A、B相指示灯为什么不亮?

楼主(2007-07-20):
FM350-1的1脚接L+,2脚接M,20脚接M,侧面已转换到24V电源,现在用L+去碰6脚、8脚、10脚,但6脚、8脚、10脚旁边的指示灯不亮,用M去碰以上脚,指示灯同样不亮,求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是接编码器所用的端子,怎么直接弄个24V进去,先弄之前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接上编码器也不亮,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如果编码器动作,这些灯是不是应该闪烁?

网友B:
F350接上增量型编码器,在s7内部要在功能块上驱动以后转动编码器才能有读数。

网友C:
里面没输出..怎么会亮

楼主:
经过实验,这些灯应该不亮,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2007-10-16):
硬件里面灯都没有什么样亮

网友E:
根本就不会亮
你也不想想
一秒钟几千个脉冲要亮多少下呀

网友F:
haha——gao
一秒钟几千个脉冲要亮多少下呀
错!会一直亮.动态扫描显示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