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关闭后闪亮的问题

楼主(2007-07-20):
我邻居一电子式镇流器日光灯,开关关闭后,5秒钟一闪,还比较亮,大家讨论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接线错误。
将火线接入开关,然后再接入灯管

网友B:
 接线错误

网友C:
以上回答错误,我都曾经试过,没有接错线,一样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你的零线是不是有问题?接地?

网友E:
你啊,这样吧,注意一下把火线接开关.按道理说你没有把日光灯的开关接到了火线上,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你的开关可能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G:
火线接入开关.再接进镇流器.

网友H:
这个东西我也遇见过  但是一直没有弄明白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镇流器坏了啊

网友I:
这个问题好象老在论坛上出现.看看吧,我们有回答的!

网友J:
有两种可能:
一接线错误,火线没有进开关
二开关用的是那种带指示灯的那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灯亮是因为他们把零线接在开关上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看法是:日光灯管对空气放电,你不相信把开头关了,会发现有一点亮,然后你用手去碰灯管你会发现手碰的地方会亮点,这是因为火线在灯丝里,灯丝带电冲击萤光粉的原因,这是我的看法,不对请指教!

网友I:
灯丝带电冲击萤光粉的原因,放出微弱的电.因为有时候你们要想想空气也可以看成带电体!请指教!~

网友K:
可能原因:
1、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2、线路过长或老化,存在感应电;
3、如果长时间持续这样,没有别的原因了,否则——能量从哪里来?

网友L:
老菜鸟说的对,再补充一种情况,是我亲身经历的:开关本身绝缘不良.
朋友家换装日光灯,关灯后闪亮.灯具店给换了几个仍然不行,打电话向我求助.开始也是考虑开关控制零线了,实际测量开关控制的是火线,又考虑是电子镇流器故障.卖回电感式镇流器的路上,突然想到有可能是开关绝缘不良.换掉开关,问题解决.
拆下的开关,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尚可,但是用摇表测量,显示绝缘不良.

网友M:
同意楼上的建议,我也经历过,恨不得哭死!

网友N:
线路有问题

网友O:
换个新的试试.也许就没事了.以前遇到过.闪的比你的还要频呵

网友P:
开关有问题

网友L:
TO 基层维修工:
是呀,梯子爬上爬下好几趟,拆这又拆那,解决了以后才怪自己考虑不周,恨的咬牙切齿拍脑门.

网友Q:
有那必要吗?
  坏了就可以换个灯管,有那时间去讨论别的好不好,像这样的问题就算讨论出了结果,也没多大的现实意义!!

网友R:
这是个世界难题  现在很难解决
只能推测. 是不是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呵呵

网友I:
有和我看法一样的吗?举手!

网友S:
现在的节能灯使用声控开关,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T:
本人也遇到此例故障后经检查发现控制日光灯开关内有一个氖管式指示灯,开灯时指示灯灭关灯时指示灯亮,把指示灯拆掉后OK。不知何故。

网友U:
郁闷的问题

网友V:
除了火线进开关外,是否有线路潮湿的问题?

网友W:
我家也是这样,开关控制的是火线。非常郁闷,不知怎地????
请教各位了

网友X:
下面引用由河北赵在 2007-7-23 23:20:00 发表的内容:
  老菜鸟说的对,再补充一种情况,是我亲身经历的:开关本身绝缘不良.
朋友家换装日光灯,关灯后闪亮.灯具店给…
--------------------------------------------------------------------------------------------
同意!!

网友Y:
我家也有这种情况,没搞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Y:
同意河北赵

网友Z:
我们家就时这种情况,你们上面怀疑的情况我都查了没问题,排除
1、开关控制的是零线;(我亲自查的)
2、线路过长或老化,存在感应电;(新楼新线)
3、排除灯具问题,(新灯,还换过)

我怀疑和楼到的声控灯是否有联系,因为它们零线是公用的,声控灯的起停是否能在零线上产生瞬间电压呢?

网友AA:
同意河北赵的

网友AB:
 hd-control: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 11:34:00
    我们家就时这种情况,你们上面怀疑的情况我都查了没问题,排除
1、开关控制的是零线;(我亲自查的)
2、线路过长或老化,存在感应电;(新楼新线)
3、排除灯具问题,(新灯,还换过)

我怀疑和楼到的声控灯是否有联系,因为它们零线是公用的,声控灯的起停是否能在零线上产生瞬间电压呢?

------------------------------------------------------------
  你查的结果是这样么?怎么可以控制零线呢? 开关带指示灯么,是否老化了?

网友Z:
1、开关控制的是零线;(我亲自查的)是排除项, 开关控制的火线,

网友AC:
那样不是省很多电费!!!!

网友AD:
开关装火线上就不会了

网友AE:
有空再看看.那个我没有玩过.

网友AF:
同意河北赵
似乎涵盖了几种可能的可能

网友AG:
开关肯定是断的零线

网友B:
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L:
TO hd-control 您好:
看看这样行不:将火线进线自开关取下,如果闪亮排除,那就是开关分断后绝缘不良;如果仍然闪亮,怀疑进线、出线之间绝缘不良。
“我是狼”说的情况,指示氖泡是跨接在开关的两个触点上,开关闭合时氖泡被短路而熄灭。开关分断时氖泡中有微弱电流流过点亮,这样用在白炽灯控制没有问题,用在日光灯控制,相当是开关绝缘不良,造成灯管闪亮。

网友AH:
线路和开关。感应电

网友AI:
线错误,火线没有进开关

网友AJ:
绝缘不好 也有问题

网友AK:
我去修理我家的灯管看看!

网友AL(2007-08-20):
两种可能,一是零线进开关,二是开关有氖泡.

网友AM:
    你的开关可能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AN:
把零线和火线调一下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