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30变频器报P0001故障

楼主(2007-07-20):
各位师傅:
我有一台西门子430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30KW,现在报P0001故障代码,检查后发现模块有一相接地,更换后还报P0001故障,请各位大哥帮帮忙指导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要确定驱动正常

网友B:
故障复位一下试试!恢复一下出厂值。

网友C:
接着向控制板里找问题,估计有电容或者集成电路烧了

网友D:
西门子的变频器的报警只有F,p是输入,如果是F001应该是过流,一相接地后,造成过流,如果还有的话那么肯定有别的过流的原因,使它出现故障信号覆盖

网友E(2008-10-31):
我也遇到一个430 7.5kW的上电就报过流而且不能复位,我以确定模块和驱动是好的,了还能是那里坏了饿啊

7840和084C都换新的还不行

郁闷中那位老师可以帮帮我啊

谢谢了

网友F:
一般是驱动上元件有坏

网友G:
上电报过流应该是电流检测有问题A786周边元件,运行报应重点查驱动,

网友H:
查检测电路,查驱动 电路。

网友I:
检查A786供电的电路,是由驱动的E极过来的,根换A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