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请老菜鸟和如火等前辈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07-07-20):
最近我们公司接了一个工程,现场用的西门子S7-300的主机,上位机组态软件是FIX32的,但在调试过程中碰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AI模块的输入采集的是现场4-20mA的压力信号,可是却总是出现断线报警,数据显示“0“,一会又好了,真是头疼死了
在出现问题之前,有一个AI板卡曾烧了,不过已经换了,可还是依旧,曾怀疑是板卡的问题,可又换了一个,还是如此;但是把该通道换到别的罐的压力采集通道上问题消失。
出现故障的这个板卡位于第二个机架的最后一个AI模块,该模块上的各压力信号都一度出现过该问题!
难道真的还是板卡的问题吗?
我们现在把原来的两线制改为了4线制,中间加了一个隔离栅,到目前为止还没出先问题。
不过加了隔离栅以后电压信号打不到24V,0点压力不准,还需要重新调节。
我想请问一下,难道就只有这一种解决方法了吗?
问题最有可能出在哪?谢谢!
我现在在辽宁出差,公司在郊区,上网不大方便,望能把结果发我的邮箱suntao1682003@163.com
13464835251  孙涛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
谢谢,笑笑兄了~
我再试试

网友B:
估计是系统接地没做,干扰引起的,想办法消除即可,

网友C:
检查接线,包括电源、接地、屏蔽线,通道没问题,那就是接线问题了

网友D:
估计还是接线问题或是参数设置问题:
关于参数赋值等问题请参阅S7-300模板规范。

楼主:
谢谢老菜鸟了
暂时我是靠加信号检测端隔离器解决了
我再查查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