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GOT触摸屏写入数据后,为何不能修改数据。

楼主(2007-07-20):
大家好,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指导一下,我编了一个触摸屏,把程序写入屏后发现连接软元件D的数据部分能修改,部分确触摸不到,而且能触摸到的部分中数据写不进去,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个就应是你编错了的原因,数据有十六位和三十二位之分的,还要设置是读还是写的

网友B:
程序有误

楼主:
读写怎么设置啊,16位和32位又是什么区别啊。还有一个问题,三菱FX1N  PLC定时数据D0的参数怎么进行断电保存啊

楼主:
我能够确定程序绝对没有错误

楼主:
大家都没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