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谁使用过这种仪表

楼主(2007-07-20):
要求仪表为压力变送器模拟量输入(4-20MA或0-5V或0-10V),输出为5路,每一路都可根据输入量的大小来任意设定输出,也可以为1个下限输入,4个上限输入.
ZBGTOM@126.COM

网友A:
你的思路未必正确,干啥用得先讲清楚!!!!!!!!!!

楼主:
该仪表用来监控生产线压力,根据压力高低分别启动风机\传送带\搅拌\均料器

网友B:
一般的开关量只有4个,不过现在很多智能仪表应该有很多可以设置在4个以上。找厂家应该不难选型。

楼主(2007-08-24):
有是有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C(2007-10-23):
可以采用变送器采集模拟信号,输入到一数字带多路开关输出的控制器中,在控制器中设定各自的启动条件。

网友D:
见过,不贵的,好象叫"多路电机速度控制器",也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E:
我的仪表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13802946607

网友F:
看样子还挺好的.不知道具体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