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哪里坏了?

楼主(2007-07-20):
55KW西安西普软启动器,带内置旁路.
故障现象:
软启动上电,不运行的状态下,输出端输出三相380电压,怀疑模块损坏,停电测量没问题;
怀疑驱动电路有问题,把驱动线路插头拔掉,单独给模块再加电,还是输出三相380电压;
停电再测量模块,还是正常没有损坏.
哪位能解释,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模块换掉试试!可能是性能不好!

网友B:
没接电机的话,输出端悬空了就是有电压,接上电机就好了

网友C:
给输出端星形接三个220v电灯炮(功率40w或不限),在测试电压是否可调?如果可调,范围是多少?

网友D:
这是虚电,因为晶闸管不象接触器那样在静态时完全开路状态,它属于PN结,虽然截止断开,但本身还有很大的内阻,所以没有接负载的情况是有和输入一样的虚电.

网友C:
星形接三个220v灯泡,就是把三个灯泡的一端分别接在软起的三个输出端,把灯炮的另一个端接在一起。

网友E:
对,空载测有输出的,就相当于一个大电阻串在表上测电压

网友F:
就是空载造成的!

楼主:
关键是接上电机后,电机是直接启动.

网友C:
当开关用,直接启动,没有软启动!!!

网友C:
没有软启动,骗局!

网友B:
To: 力元小仪
    楼主:你接的多大电机试的?

网友E:
是啊!接的多大电机,启动时间是多少?

网友C:
输出380v,没有调压,与电机大小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可控硅的调节范围不一样的,还有启动时间

网友E:
您接的是55KW的电机?启动时间多长?

楼主:
15s  20S   30S
都试过

网友E:
那就可能是软起动有问题了,打他们的电话问问

网友B:
1、看看内置的旁路接触器是否误动作或故障?
2、如果是电压斜坡起动方式,初始起动电压设的多少?往小了调(30%)看看;
3、如果是电流限幅起动方式,电流限幅倍数设的多少?往小了调(3倍左右)看看;
4、带的是什么负载?是新购的设备吗?跟厂家联系看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C:
输出380v,没有调压

网友C:
1、我们先看看SCR移相式可控整流电流,在电感负载时,必须接入续流二极管,这是大家熟知的;
2、如果把续流二极管去掉,电路输出会发生什么变化?还能正常工作吗?大家试试!!!
3、而SCR移相式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启动大电感,其工作状态就好像把续流二极管去掉的SCR移相式可控整流电流无法工作一样!
4、为什么接续流二极管?因为SCR可控硅在交流电压过零时,电流很大,减小时由于电感的自感电势而无法关断;
5、有了续流二极管,自感电势被短接,电流通过二极管形成回路;
6、在可控整流电路,如果SCR可控硅在交流电压过零时不能关断,就会进入交流负半周,输出负压,使直流输出电压下降;
7、我说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在SCR移相式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启动大电感时,存在同样的问题;
8、SCR移相式可控整流电路可以用接入续流二极管的方法,克服SCR换流时存在的问题,而在SCR移相式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启动大电感时,存在同样的问题却不能用接入二极管续流的方法;
9、如果SCR移相式可控整流电路接入电感性负载时,把续流二极管去掉后,能正常工作吗???
10、肯定不能正常工作,可见SCR移相式在交流电过零时,换流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不是小问题;
11、它可以使SCR移相式可控整流电路无法工作,同样可以使SCR移相式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启动大电感时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7-08-24):
还是没变

网友G:
打开柜子 把旁路接触器线包引线拆掉看看

网友H(2008-04-29):
如果确定可控硅没击穿的话,情形就和4楼说的一样,放心使用吧!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软启动没有问题.fanfxin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K:
怎么解决的

网友L(2009-09-15):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M(2011-03-25):
你好我这有一个,显示不好,显示一半或者接替的那种。断电后又好了,有时候还不行。这是什么问题啊。有时报警有事不报警。但是报警也不显示什么原因。大侠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