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经常死机?

楼主(2007-07-20):
我最近在做一工程,使用AB,SLC500的PLC,设置了手动/自动转换按钮,在手动状态下,PLC运行没问题,可打到自动下,PLC就死机,不知怎么回事,请那位高手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哪些定义为保护的输入有动作?AB的有没有看门狗功能?

网友B:
有些可能是用戶對一些保護措施理解不透,一些運算需要加設系統保護位作為保護PLC不進入停機狀態的措施的,比如 S5等。

网友C: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例如:死循环造成数据益出。。。。。。

网友D:
1、是你自己编的程序还是别人的程序?
2、手动/自动 旋钮是否全部进入PLC,由程序实现手自动的各种条件?

网友E: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例如:死循环造成数据益出。。。。。。----------
--------------------
嗯!

网友F:
这种情况不到现场一般都说不清楚。应该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我公司有台设备上有4个CPU,其中用来和PC通讯做生产信息采集及控制的CPU老是会坏。当时怀疑是CPU硬件故障,后来调查发现原来是因为操作工频繁切换工艺表,使得PLC与PC通讯时造成数据益处,
导致CPU错误。
你可以在线检查是否有主要错误出现
QQ 710704733

网友G:
毫无疑问,在自动状态下的那一部分程序的编写有问题

网友H:
先分析错误代码,首先不要怀疑PLC有什么问题,问题百分百是人为造成的,我以前经历了太多的死机了,原因都是程序问题人为造成的.

网友I:
对,还是现检查程序吧

网友J:
同意上楼..上楼!!!

网友K:
PLC死机是什么现像?报故障吗?

网友L:
看看自动信号进入PLC程序的哪部分.

网友M:
wangjianjie0532@163.com

楼主:
到现场后发现,PLC设置了密码,我用密码进入PLC后,在线监控不了,在线监控还需要密码,但只设置了用户进入程序的密码,为什么还要在线监控的密码?我输入相同的密码,进入不了,怀疑可能是PLC硬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