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M331的模拟块可以直接读取热电偶的信号吗

楼主(2007-07-20):
我看到有的图纸是直接读取的热电偶的信号,没有经过变送器转换成标准信号。为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S7-314的PLC

网友A:
热电偶,热电阻,直接读取,整数,转换后除十是实际温度

网友B:
您這個問題問的概念很籠統,原因在于331只是西門子模擬量輸入模塊的一個系列,其中包括熱電偶專用模塊,如果只是單純的問331,那么可以告訴您,我直接用其系列中的熱電偶專用模塊就可以了。331系列下的所有模塊都能和314CPU配合使用。

楼主:
SM331输入模块是AI8x12BIT 订货号是:6ES7 331-7KF02-OABO

楼主:
热电偶直接读取整数值不就是实际温度值吗。为什么还要转换呢。

网友B:
7KF02支持E,J,K,N型熱電偶。
熱電偶直接讀取的整數值不是實際溫度,因為7KF02的分辨率是0.1C,因此需要除以10才是真正的溫度。

楼主:
TO:yuanle
谢谢了。
我用6ES7 331-7KF02-OABO时,在模拟量输入参数设置时,在选择测量型号时,是不是根据热电偶的型号选择。还是TC-I、TC-IL、TC-E、TC-EL如何判断这四种热电偶。

楼主:
压力读取在参数设置选择测量型号时,设定哪一个。压力值是不是必须输入的时标准信号。

网友B:
首先,TC-I,TC-IL等不是熱電偶型號,帶I的說明是內部比較,帶E的說明外部比較,帶L的說明線性,根據您熱電偶的參數進行選擇,您確定好您的參數后,就可以通過現在TC-I等下的熱電偶型號進行組態了。
壓力讀取?我不能明白您的意思。問題不是您去讀取什么類型的物理量,而是您選擇應該讀取什么類型的信號,一般壓力都通過變送器轉換為4-20mA信號傳入PLC。

网友C:
yuanle太强了,为什么是繁体字呢?是不是香港人啊?

网友D:
直接读就可以啊。

网友E:
用 7KF02的就能

楼主:
我用的就是6ES7 331-7KF02-OABO。
直接读取的数值是温度值还是数字量。那么读取的最大数字量对应的K型偶的量程是多少呢。

网友F:
不错,我用的是1KF01测量热电阻(PT100),也是除十吗?

楼主:
我采集到的是室内温度值。如图

楼主:
我用的是温度补偿导线代替热电偶的,如果单单除以十,那最后的结果也不正确啊。

网友B:
直接读取的是数值,因为模块的分辨率为0.1摄氏度,因此要除以10,如果温度测定不对,请检查您的连线,连线的规范请参照西门子模块规范手册的模拟量模块部分章节。在运算时,您需要先转换为浮点数后进行除法操作。

楼主:
TO:yuanle
你看我上图采样的数值对不对。

楼主:
请问这表示什么意思。 PLC采取的数字量范围与对应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
这是我的接线图

网友G:
数值除以10即测得温度.

网友H:
K型[C],PLC采取的数字量范围是0~27648,对应的温度范围是-270.0~1372.0

网友I:
前段时间做了个项目,用7KF02模块连接K型热电偶,硬件组态选的是TC-IL,为什么温度在超过380度时PLC程序监控显示为7FFF呢,在低于380度时,温度显示是准确的,我用数显表做过对比,热电偶用的补偿导线也没有问题.跟西门子技术支持联系过,他们说硬件组态也没有问题,可是温度就是不能超过380度,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J:
S7-300有专用的热电偶、热电阻模块,只要把线接到模块上就行了,在程序中,调用FC105块,就可以正确读取温度值 了,

网友K:
请yuanle说一下线性有什么用,谢谢!
我们的热电偶,在测量时mV并非线性啊。一般都是内部补偿啊。

网友L(2017-03-04):
由于操作不当,致使传感器烧毁,无法查阅型号,现在是不是只能通过组态查看热电偶的型号?组态中有TC-IL   K型,只要按这个型号去买,是不是就可以了?还要别的参数吗?望高人指点

网友M:
我也在搞这个6ES7331-7KF02-0AB0,就是在接线这里卡住了,我这里的负载是4线制,请问各位有没有用4线制的变送器的,有的话,给个型号,最好上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