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霍尔器件谁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07-21):
请问各位大师,LEM公司的霍尔器件LA200-P中霍尔元件是什么参数,或者是什么型号,有知道的请告知,谢谢,有卖的吗?

网友A:
你是那的朋友?

网友B:
输入200A,输出100mA,+/- 12-15V供电,是PCB 安装的,四根管腿

网友C:
楼上的你好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市场上售的同型号的直接更换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