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用FX2N一般会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2007-07-21):
现在小型系统用FX2N,FX1N很多。
大家对三菱PLC有什么感触?
遇到过什么问题多一些?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地方?
(我以前常用S7-200,AB和PREMIUM
感觉不同PLC之间区别还是很大的)

楼主:
我现在所知道的是,选型要注意这么一些:
1、FX1S可带2轴高速脉冲输出100K,但是最大30点,不可扩展,最多可编2K,要注意编程要精练。
2、FX1N可带扩展,8K步,比FX1S强许多。但是无浮点运算和三角函数运算。
3、FX2N有浮点运算和三角函数运算,还有很多方便功能指令。比较奇怪的是2轴高速脉冲输出好象是20K。
4、FX系列的高速计数好象都不能正交方式4倍频,Q系列的可以。

网友A:
小型机 三菱功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B:
FX的计数模块支持4倍频的,如.FX2N-1HC.FX2N没定位指令,最大频率数是20KHZ,现在出的FX3U功能强大,独立三轴,最大100KHZ,如果用它的FX3U-2HSY-ADP适配器的话,可以连接2个,独立4轴,最大200KHZ,可以表格定位,

网友C:
一条流水线上A和B两个工位各有一个传感器,假设在A处检出不合格(自动检测),流到B处要求剔出不合格品.A和B之间产品数量未知,而且无规律.用三菱做的话,那条指令可以实现?

楼主:
X5 光电A处 X7 产品质量不合格信号 X11 光电B处 Y5 推出气缸 X13 磁性开关 我已经用FX1N调试,动作正常

网友D:
大虾 能解释一下 这程序吗?

网友E:
使不使这么复杂,,啊~~~

楼主:
D0 在入口处检测 当前入列产品的质量
=1 合格; =2 不合格
D510 在入口处检测当前出列产品的质量
=1 放过; =2 气缸动作
D1000 当前队列内个数
D1001-D1499 队列最大容量499个
以上寄存器在初次上电清零
当气缸推到位后返回
欢迎大家提供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