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view32 中的历史曲线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07-07-21):
点历史曲线,会出现local,下拉菜单,可是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办法选择?我随便填写了一个时间日期,没有报错,可是却不能正常使用,何故?time 里的 newest,是否需要修改?60sec 还需要改吗?

楼主:
听朋友说,需要启动一下,历史曲线才能正常显示,今天试一下,彻底搞定!

楼主:
启动之后,把data log添加之后,还是不行。显示警告:cause:data log data can not be available.path configuration.不知现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2011-04-21):
path

路径呀????

网友B(2011-06-25):
好像是历史数据满了!吧data删掉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C(2012-04-22):
注意在data log添加曲线选项里 有个曲线所在的目录 一般默认是E:\data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路径不对

网友D:
应该是没有设置好